Proteus器件选择查找错报no libraries found

楼主(2020-05-30):
点击从库中查找,但是不会出现查找页面

点击从库中查找,但是不会出现查找页面

显示的却是这个

显示的却是这个

no libraries found
为什么点击库总查找,不会跳出查找页面,而是显示图二,是数据库丢失了吗?怎么解决呢,求解答

网友A:
找不到库 有可能文件被移动了或则缺失了 也有可能使用权限有问题或者尝试下修改安装目录下library文件夹的权限,勾上所有权限

网友B: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库 有可能文件被移动了或则缺失了 也有可能使用权限有问题或者尝试下修改安装目录下library文件夹的 ...

谢谢你!的确是有一个没勾选,终于好了,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试一试、

谢谢你的回答,感谢!

网友C:
您安装的不是PO解版,全装完美PO解版  把里面的文件加进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确是有一个没勾选,终于好了,感谢你!

你好,我没有发现有勾选的地方呀,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