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ultisim的八路抢答器仿真电路设计

楼主(2020-05-30):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使用 Multisim 设计数字电路的基本方法;

2 掌握八路抢答器的设计原理及方法。

二、实验设备

PC 机、multisim 仿真软件

  • 实验原理

设计抢答电路和显示电路实现八路抢答器功能设计。

1 按键信号产生芯片

(1)74LS148N 优先编码器

(2)74LS279N 锁存器

(3)74LS48 译码器

(4)不带自锁开关 PB_N0,实现抢答功能

(5)带自锁开关 AIR_N0,主持人复位和开始功能

(6)限流电阻 10K

(7)7 段数码管 comk 系列

2 工作原理

当主持人控制开关处于“清除”位置时,RS 触发器的端为低电平,输出端(4Q~1Q)全部为低电平。于是74LS48的=0,显示器灭灯;74LS48 的选通输入端=0,74LS148处于工作状态,此时锁存电路不工作。当主持人开关拨到“开始”位置时,优先编码电路和锁存电路同时处于工作状态,即抢答器处于等待工作状态,等待输入端 ... 输入信号,当有选手将键按下时(如按下S5),74LSl48的输出=010 ,=0,经RS锁存器后,CTR=l ,=1,74LS279处于工作状态,=101,经74LS48译码后,显示器显示出“5”。此外,CTR=1,使74l48 的端为高电平,74LSl48处于禁止工作状态,封锁了其它按键的输入。当按下的键松开后,74l48的为高电平,但由于CTR维持高电平不变,所以74LSl48仍处于禁止工作状态,其它按键的输入信号不会被接收。这就保证了抢答者的优先性以及抢答电路的准确性。当优先抢答者回答完问题后,由主持人操作控制开关S,使抢答电路复位,以便进行下一轮抢答。

  • 实验内容步骤设计
1、实验内容:
如图,设计八路抢答器电路并仿真记录结果:

  • 八路抢答器电路

  • 抢答器电路a

(3)抢答器电路b

2、实验步骤:

(1)启动Multisim10.0.

(2)新建原理图,得如图1所示。

图1

(3)执行文件保存,保存为ckx116。如图2所示:

图2

(4)根据设计的原理图,放置自己所需的元器件,如图3所示:

图3

(5)选择菜单放置-Component,或相应的快捷工具图标,然后选择如下的的元器件,电阻,接地符号,开关,数码管,74LS148N,74LS48N,74LS279N,7406N,7400N等器件,如下图4所示;

图4 元器件库

(6)选择需要的元件后,将元器件放到工作区;根据实验指导书上的原理图连线。

图5 元器件布局图

  • 实验结果(实验运行结果)

图6 实验运行结果

分析:当运行时,不带自锁开关由按键数字0…7,按下的数字会显示相应的数字。自锁开关空格是复位按钮,按下后七段数码管熄灭,等待按键按下。当有按键按下时,电流直接流入接地端,此时与此条电路连接的74LS148编码器的一个端口为低电平,经过编码由A0、A1、A2组成的反码二进制数表示。再将这3个端口经由74LS279锁存器再接入74LS48译码器,这样按键复位后,锁存器取反输出不变,译码器的输入端不变,所以译码没有发生变化。译码结果送入七段数码管,结果显示。

六、实验总结及思考

通过本次八路抢答器设计实验,重新复习了数电的知识,这个实验当时是通过电路试验箱和Ad软件进行仿真的,这次用了multisim进行仿真感觉到了软件的强大的一面,通过前两次的实验,也更加熟悉了multisim这个软件。

以上的内容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
把第一个文件扩展名改为ms14,打开 运行是这个效果,我上传附件了

网友B(2021-07-12):
如何打开?

网友C(2022-01-24):
好东西,一定要研究研究。

网友D(2024-04-06):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一定要研究研究。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