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开源)STC89c51 + ESP8266 制作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

楼主(2020-05-30):
第一 、先上效果图

c51程序在第四步,app程序在第五步

第二、原理讲解

原理简述:利用发布订阅模式。第一步,先STC89c51获取各种传感器数值,第二步,新建主题,然后c51往这个主题发送消息,第三步。app inventor 订阅这个主题,因为app inventor 制作的app 订阅了这个主题,就可以收到来自这个主题的消息,也就是可以收到各种传感器数值。

关于发布订阅:

订阅(订阅):订阅给定的一个主题。

发布(发布)将信息发送到指定的主题。

只有订阅该主题的设备才可以收到发往该主题的消息。

通俗的来讲:就是像博客订阅的场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100个人订阅了你的博客,如果博主发表了文章,那么100个人就会同时收到通知邮件,订阅/发布模式就是这样的原理。

如果还不理解的话再通俗讲一下,就像生活中听收音机,要想听收音机,肯定就是调频啦,只有在正确的频道上面,我们才能听得到好听的节目,所以说订阅首先要订阅一个频道/主题,只有订阅了该主题,我们才能收到发往该频道/主题的消息。

在本例程中,c51借助ESP8266推送消息,app订阅主题,就可以实时接收c51发来的消息了。

第三、c51读取各种传感器数值

由于大家的传感器不一样,这里就不统一做例程了,在程序里直接使用了虚拟数值,大家知道就好。

<font face="Microsoft YaHei, SF Pro Display, Roboto, Noto, Arial, PingFang SC, sans-serif"><font color="#4d4d4d">        char data1[] = "32";             ////为了演示定义的模拟数据,可根据自己传感器自行采集数据
        char data2[] = "27.8";                //
        char data3[] = "45";
        char data4[] = "26";
        char data5[] = "99.12";
        char data6[] = "ON";
</font></font>

第四、传感器数据推送到云端

c51示例程序下载:http://cloud.bemfa点com/zip/c51_bemfa_cloud.zip

程序说明,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

由于ESP8266-01默认波特率是115200,需要先手动调节esp8266-01的波特率。

调整方法:ESP8266-01连接到usb转ttl

五根线

esp8266---------UsbTTL

tx----------rx

rx----------tx

vcc-------3.3v

gnd--------gnd

en----------3.3v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115200,找到esp8266的com口并打开,发

<font face="Microsoft YaHei, SF Pro Display, Roboto, Noto, Arial, PingFang SC, sans-serif"><font color="#4d4d4d">AT+UART=9600,8,1,0,0
</font></font>

末尾应该加上回车换行,串口会回复ok

串口调试助手下载工具:https://www.lanzous点com/iax97ih 密码:1234

如果上一步传感器数据可以成功读取,那么就可以在上版的基础上,把数据上传到云端。

用keil 打开程序,需要修改WIFI等信息

<font color="rgb(77, 77, 77)"><font face="""><font style="font-size: 16px">#define Ssid  "newhtc"        //WIFI名称,,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WIFI名称,好像不支持中文
#define PassWord  "qq123456"     //WIFI密码,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
#define Uid  "4d9ec352e0376f2110a0c601a2857225" //巴法云UID密钥,控制台获取
#define Topic  "mytemp"   //巴法云控制台创建,名称自定义,app订阅主题要和这个推送主题一致
</font></font></font>

在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新建一个主题,主题名字随意,例如mytemp,本实例用用mytemp,使用示例代码时应修改为自己的主题名字,字母或数字或字母加数字组合。UID为用户私钥,在 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注册登陆后可获得。

登陆完成后,可在控制台看到自己的私钥UID,如图所示:

创建主题,在控制台,可创建主题。

第一输入主题,字母或数字或字母+数字组合。

  • 点击创建主题。

WIFI名称为自己的路由器WIFI名称,区分大小写,写错会导致连接不上网络的

<font color="rgb(77, 77, 77)"><font face="""><font style="font-size: 16px">void POST(void)//POST数据函数
{
        int dataLen;
        uchar postData[150];
    char strLen[3];

        char data1[] = "32";             ////为了演示定义的模拟数据,可根据自己传感器自行采集数据
        char data2[] = "27.8";                //
        char data3[] = "45";
        char data4[] = "26";
        char data5[] = "99.12";
        char data6[] = "ON";

        //通过&符号整合需要post的数据。传感器数据用#分开,以便app进行数据分割
        //自己要知道每个数据代表的意思,一会app端会按排列分割提取数值
        sprintf(postData,"uid=%s&topic=%s&msg=#%s#%s#%s#%s#%s#%s#\r\n",Uid,Topic,data1,data2,data3,data4,data5,data6);
        dataLen = strlen(postData);             //计算数据长度
    sprintf(strLen,"%d",dataLen);                                         //int类型转char

    ESP8266_Set("AT+CIPMODE=1"); //开启透明传输模式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START=\"TCP\",\"api.bemfa.com\",80");  // 连接服务器和端口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IPSEND"); //进入透传模式,下面发的都会无条件传输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_Only("POST /api/device/v1/data/1/ HTTP/1.1\r\nHost: api.bemfa.com\r\n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r\nConnection:close\r\nContent-Length:");//ţքdeviceۅ ţքsensorۅ
        ESP8266_Set(strLen);//数据长度(postData数据长度),一定要准确
        ESP8266_Set("");//回车(发完数据长度后,有回车,不懂的百度http post 格式)
        ESP8266_Set(postData);//发送数据
        ms_delay(2000);
        ESP8266_Set("+++"); //
        memset(strLen,'\0',3);  //重置数组
        memset(strLen,'\0',sizeof postData);//重置数组
}
</font></font></font>

利用HTTP POST形式,往服务器进行消息推送,具体接口可参考:巴法云官方文档

第四 下载程序到STC89c51即可

下载工具STC-ISP:下载:https://www.lanzous点com/iaxa4fc 密码:1234

STC89c51/52和ESP8266接线问题

c51 ----------8266

P30----------TX

P31----------RX

3.3v-----------3.3v

Gnd---------Gnd

3.3v-----------EN

试了8266直接接5v也工作,不过不建议使用

如果路由器有网络的话,数据会自动上传,可在巴法创客云控制台 刷新网页,即可看到上传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第五 app inventor 制作app 接收实时数据
在appInventor 点击跳转国内站创建账号,并登陆。
本操作只提供一个app的demo,界面过于丑陋,大家可自由发挥更改界面。
app inventor 程序下载:http://cloud.bemfa点com/zip/aia/aiadata.zip
顶部导航栏,依次点击(项目-->导入项目aia),选择上一步骤下载的aia文件导入即可。点击导入的项目,即可看到控制面板,面板主要分为在组建设计和逻辑设计,用户可在右上角进行模式切换。
(组建设计)面板可以向屏幕添加组建以进行二次开发。(逻辑面板)则进行相关逻辑编写。

导入aia文件后,如果只是简单使用,只需要修改两个地方,一个是主题名字,一个是UID,均需开发者置换成自己的topic(主题名字)和UID(用户私钥),均可在创客云控制台获取点击跳转
此处的主题topic应该和ESP8266程序里面设定的主题修改为一样,不然会收不到消息。UID修改为自己的私钥。
界面还有功能之类的自己可以随意加,更改好,下载apk文件即可。
关键程序讲解
程序下载,修改关键参数后就可直接使用的,以下是关键程序讲解:
接收到带传感器的数据后,依照#号对字符串进行分割,有几个数值,就分割几次,自己要记住第几个数值代表哪种传感器就行了,比如要记住data1是温度,data2是湿度等等,这里的分割次数需要和上传的数据个数相等,有6个数值,就分割6次,7个数值就分割7次,就是依次增加或者减少就行。
当屏幕初始化时,会先订阅主题,只有订阅了这个主题,就可以实时收到发到该主题的消息,cmd=1是订阅指令,就是订阅主题的意思;cmd=9是遗嘱指令,就是获取服务器保存的数值,关于具体指令格式,可以在接入文档了解:接入文档
第六 效果展示
app可实时展示当前各种传感器信息,可做远程监控,手机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收到数据信息。不管是2G 3G 4G WIFI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