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是如何显示字符的?

楼主(2020-05-30):
如题,本人小白,看了很久的说明书还是感觉很懵

网友A:
1.要显示的字符(ASCII和片假名)在CGROM中,每个字符都有固定地址。
2.显示缓存区DDRAM地址是第1行80H——8FH,第2行C0H——CFH.
3.在.显示缓存区DDRAM中写入CGROM的字符地址,就显示自负了。例如,80H中写41H,就会显示 A 。

网友B:
用到的ask11码

网友C(2024-09-01):
1602的显示ic内部已经带有字符点阵字库数据, 显示字符就只有3步:
1)初始化成功1602
2)设定字符想要出现在屏幕的位置: 第1行地址编码80H——8FH,第2行地址编码C0H——CFH
3)写入想要显示的字符的索引号: 例如,地址80H中写入索引号41H,就会在第一行第一个位置显示 A

网友D:
首先对LCD1602进行初始化。包括设置显示模式、光标控制以及清屏.....比如可以设定数据总线为8位,显示行数为2行,字符就显示为5*7的点阵。然后设置光标位置是为了确定字符显示的具体位置。LCD1602显示屏上的每个字符位置都由对应的DDRAM地址选择。比如说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符的位置对应的地址是0x80,而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位置对应的地址是0xC0。然后就是写入要显示的字符数据。字符在LCD1602上是以ASCII码的形式显示的。所以,要显示一个字符,只要该字符对应的ASCII码值写入先前设定的光标位置。

网友E:
下载一份完整 的代码,边试边分析,好过你盯紧说明书看半天。论坛里的代码到处都是。

网友F:
LCD1602使用手册看起来确实很深奥,对初学者来说犹如天书,但是如果仅仅是常规显示,可以将程序简化。当你熟练掌握后,控制它比控制多位数码管还要容易。一般步骤如下:
1.忽略忙检测,写命令或数据时适当延时跳过忙时段,一般延时1ms就行
2.编写写指令函数
3.编写写数据函数
4.LCD1602初始化(最简写入四个命令0x38、0x0c、0x06、0x01即可)
5.在主程序中写入LCD地址(显示位置,首行首位为0x80)
6.在主程序中写入显示数据(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