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压电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用波形显示到HMI上

楼主(2020-05-30):
压电传感器测量动态力,输出电压信号,信号很微弱,先放大,然后通过那些电路,怎么处理就可以以波形的方式显示在HMI上面

网友A:
你好!
HMI带有串口输入,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送入然后显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HMI带有串口输入,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串口送入然后显示波形

信号除了放大、滤波、A/D转换,还要其他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