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作为上位机通过串口向51单片机发送能修改的汉字代码(32字节) 求思路

楼主(2020-05-30):
最近在做设计,请问电脑作为上位机通过串口向51单片机发送能修改的汉字代码(32字节)通过LED16×64点阵显示怎么做呀

网友A:
点阵比较困难,每个汉字需要单独取模,需要通过串口发送整个字模并存在数组里面,然后扫描数组,会占用较多RAM空间。
如果显示在带字库LCD显示屏上可以直接发送汉字内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