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读写SPI接口的flash W25Q128存储芯片驱动程序

楼主(2020-05-30):
这是我给学生讲解SPI接口时,写的STM32F407 读写SPI接口的flash W25Q128的例程
使用了固件库,附件中用windows画图工具画了几幅示意图帮助理解,图画得比较丑,希望能帮助到其他人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pi.h"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开启SPI1 和 GPIOB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设置引脚 PB3--SPI1_SCK PB4--SPI1_MISO PB5--SPI1_MOSI
    //模式、推挽、是否上拉等等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3 4 5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快速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复用为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PB14---作为 W25Q128的片选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14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内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快速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默认先不选中W25Q128
    CS = 1;

    //关于主从模式 高低位那个先发 8或16bits 时钟的频率 极性和相位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W25Q128 MODE 3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从机mode 3的需求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High;//从机mode 3的需求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校验和多项式有几项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从机的需求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从机的需要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管理片选引脚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使能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unsigned char spi1_write_read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等上一次发送完成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等接收缓冲非空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void 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SCK MISO MOSI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ê1ÄüSPI
    SPI_Cmd(SPI1, ENABLE);

    spi_write_read_byte(0xff);

}

u8 spi_write_read_byte( u8 data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SET);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楼主:
首次发帖等待审核

网友A(2021-04-14):
你好,请问我读取id的时候,读到的全部是0xFF可能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