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16点阵滚动显示仿真和原程序还有电路图,自己买零件就可以焊接。很简单

楼主(2020-05-30):
16*16点阵仿真和原程序还有电路图,自己购买零件就可以焊接。很简单!!!!

#include<reg51.h>//头文件

sbit shcp=P1^2;//数据输入时钟线 595的11脚
sbit stcp=P1^1;//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595的12脚
sbit ds=P1^0;//数据线  595的14脚

sbit s1=P3^1;//按下暂停再暂按继续
sbit s2=P3^2;//按下方向取反

sbit s3=P3^3;//按下加速
sbit s4=P3^4;//按下减速
unsigned char fx;//方向切换
unsigned char alt;//数据移动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net;//控制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speed=5;//数据移动时间变量
unsigned char zi=8;
unsigned int zong;//总字符  (所有的字数+1)*32   字数指的是汉字,字母、数字两个算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先送两个空字节用于缓冲*/
//    字模区

0x04,0x08,0x04,0x10,0x24,0x20,0x24,0x40,0x24,0xFC,0x24,0xA2,0xFD,0x22,0x26,0x22,
0x24,0x42,0x2C,0x42,0x14,0x42,0x24,0x82,0x44,0x1E,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

0x00,0x00,0x3F,0xE1,0x00,0x02,0x00,0x0C,0xFF,0xF0,0x00,0x00,0x40,0x00,0x47,0xF8,
0x44,0x00,0x44,0x00,0x7F,0xFF,0x44,0x10,0x44,0x08,0x47,0xF0,0x4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0,0x00,0x00,0x1A,0x00,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4,0x02,0x08,0x0C,0x10,0x00,0x3F,0xEE,0xC4,0x01,0x08,0x81,0x11,0x11,0xE6,0x4D,
0x20,0x21,0x2F,0xC1,0x20,0x01,0x24,0x07,0x2A,0x00,0x31,0x88,0x00,0x06,0x00,0x00,/*"?",3*/

0x02,0x00,0x02,0x20,0x22,0x20,0x22,0x20,0x2A,0x20,0x26,0x20,0xA2,0x20,0x63,0xFF,
0x22,0x20,0x26,0x20,0x2A,0x20,0x22,0x20,0x22,0x20,0x02,0x20,0x02,0x00,0x00,0x00,/*"?",4*/

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21,0x3F,0xF9,0x22,0x21,0x22,0x21,0x22,0x2F,0xE2,
0x21,0x22,0x21,0x22,0xF9,0x22,0x21,0x3F,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00,0x00,/*"?",5*/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47,0xFE,
0x44,0x00,0x48,0x00,0x50,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47,0xFE,
0x44,0x00,0x48,0x00,0x50,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21,0x3F,0xF9,0x22,0x21,0x22,0x21,0x22,0x2F,0xE2,
0x21,0x22,0x21,0x22,0xF9,0x22,0x21,0x3F,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00,0x00,/*"?",2*/

0x02,0x00,0x02,0x20,0x22,0x20,0x22,0x20,0x2A,0x20,0x26,0x20,0xA2,0x20,0x63,0xFF,
0x22,0x20,0x26,0x20,0x2A,0x20,0x22,0x20,0x22,0x20,0x02,0x20,0x02,0x00,0x00,0x00,/*"?",3*/

0x04,0x02,0x08,0x0C,0x10,0x00,0x3F,0xEE,0xC4,0x01,0x08,0x81,0x11,0x11,0xE6,0x4D,
0x20,0x21,0x2F,0xC1,0x20,0x01,0x24,0x07,0x2A,0x00,0x31,0x88,0x00,0x06,0x00,0x00,/*"?",4*/

0x00,0x00,0x00,0x00,0x00,0x1A,0x00,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

0x00,0x00,0x3F,0xE1,0x00,0x02,0x00,0x0C,0xFF,0xF0,0x00,0x00,0x40,0x00,0x47,0xF8,
0x44,0x00,0x44,0x00,0x7F,0xFF,0x44,0x10,0x44,0x08,0x47,0xF0,0x40,0x00,0x00,0x00,/*"?",6*/

0x04,0x08,0x04,0x10,0x24,0x20,0x24,0x40,0x24,0xFC,0x24,0xA2,0xFD,0x22,0x26,0x22,
0x24,0x42,0x2C,0x42,0x14,0x42,0x24,0x82,0x44,0x1E,0x04,0x00,0x04,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595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Y存储移位之后的数据  CY进位标志位,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   移位之后的数据就存在CY里面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1=dat1<<1;//数据左移11110001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9位同时传递一位
                shcp=0;
        }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2=dat2<<1;//数据左移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9位同时传递一位
                shcp=0;
        }
        stcp=0;
        stcp=1;//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cp=0;
}

void main()         //主函数
{
        char i,aa;
        TMOD=0x01;//定时器0  模式1  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000ms
        TL0=(65536-10000)%256;
        ET0=1;//使能定时器0
        EA=1;//开启总中断
        TR0=1;//开始计数
        zong=(zi+1)*32;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1==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1==0)
                        {
                                TR0=~TR0;//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s1==0);//等待按键松手
                        }
                }
                if(s2==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2==0)
                        {
                                fx++;//方向取反
                                if(fx>=2)
                                        fx=0;
                                aa=0;
                                if(fx==0)net=0;//正向移动
                                if(fx==1)net=zong;//反向移动
                                while(s2==0);//等待按键松手
                        }
                }

                                                                                                   if(s3==0)//检测按键
                                {
                                        delay(3);//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3==0)
                                        {

                                                        speed--;//加速运行
                                                                if(speed<=1)
                                                                        speed=1;
                                        }
                                        while(!s3);
                                }
                                                                                                   if(s4==0)//检测按键
                                {
                                        delay(3);//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4==0)
                                        {

                                                        speed++;//减速运行
                                                                if(speed>=12)
                                                                        speed=12;
                                        }
                                        while(!s4);
                                }
                for(i=0;i<16;i++)//循环移位
                {
                        //两片138组成的4-16线译码器
                        P2=i;//列数据驱动,138的驱动端口
                        if(fx==0)writedata(tab[net+aa],tab[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if(fx==1)writedata(tab1[net+aa],tab1[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if(fx==2)writedata(tab[net+aa],tab[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delay(3);//延时
                        writedata(0,0);//清屏
                        aa+=2;//数据加 实现扫描
                        if(aa>30)aa=0;//循环16次 清零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10.000ms   进入一次中断
        TL0=(65536-10000)%256;
        alt++;
        if(fx==0||fx==1)
                {
                        if(alt>=speed)//到100.000ms时间加以实现移动 用于控制移动速度
                        {
                                alt=0;
                                if(fx==0)//正向移动
                                {
                                        net=net+2;        //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zong)//达到总字符
                                        net=0;//数据清零
                                }
                                if(fx==1)//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2)//数据完毕
                                        net=zong;//回到总字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