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数码管移动显示程序 求思路

楼主:
想设计可以移动的生日提示器:比如·生日信息“199650316--”先从最右侧开始左移,数字从1到6-- 一个个出现,直到一个个消失。怎么实现?

网友A(2020-06-01):
怎么样才可以把电子元件的数字改一下?程序如何修改?

网友B:
建立8个字节的显示缓存,根据你需要的移动速度将显示数据放入显示缓存刷新显示就行了。显示数据预先编好,每屏均8个字节。也可以移位运算,直接移位,数组移位都能实现。但还是建立缓存最常用,适应性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立8个字节的显示缓存,根据你需要的移动速度将显示数据放入显示缓存刷新显示就行了。显示数据预先编好, ...

你好师父请问一下有没有程序可以参考?我不会吧里面数字修改,这程序是师傅发过来参考的,我想把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