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6位数码管实现电话拨号,但是现在6位数码管显示都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 "key_4x4.h"
#include "print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P0=0x00;//8数码管亮 按相应的按键,会显示按键上的字符
        while (1)
  {
        keyscan();

         dispaly();
  }
}

key_4x4.c----------------------------------------------------------------

#include "key_4x4.h"
void delay(uint i);
uchar led_data[10];

uchar key_v_fun(uchar key_n)
{
        uchar key_v=key_n;

switch(key_v)
{
  case 0x7e:key_v=0;//P0=0xc0;//0x3f;   //0xc0; //0 ,kc键符。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break;
  case 0x7d:key_v=1;//P0=0xf9;//0x06;  //0xf9;//1        ,kd键符
     break;
  case 0x7b:key_v=2;//P0=0xa4;//0x5b;    //0xa4;
           break;       //2          ke键符
  case 0x77:key_v=3;//P0=0xb0;//0x4f;  //0xb0;
           break;       //3          kf键符
  case 0xbe:key_v=4;//P0=0x99; //0x66;   //0x99;
           break;       //4          k8键符
  case 0xbd:key_v=5;//P0=0x92; //0x6d;    //0x92
          break;       //5
  case 0xbb:key_v=6;//P0=0x82;   //0x7d;      //0x82;
           break;       //6
  case 0xb7:key_v=7;//P0=0xf8;break;//7
                 break;
  case 0xde:key_v=8;//P0=0x80;break;//8
                                        break;
  case 0xdd:key_v=9;//P0=0x90;break;//9
                                        break;
  case 0xdb:key_v=0xa;//P0=0x88;break;//a
                                        break;
  case 0xd7:key_v=0xb;//P0=0x83;break;//b
                                        break;
  case 0xee:key_v=0xc;//P0=0xc6;break;//c
                                        break;
  case 0xed:key_v=0xd;//P0=0xa1;break;//d
                                        break;
  case 0xeb:key_v=0xe;//P0=0x86;break;//e
                                        break;
  case 0xe7:key_v=0xf;//P0=0x8e;break;//f
                                        break;
        default:key_v= 0xff;     //初始化
                                        break;

}
                        return(key_v);
}

void key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key,i;//行列值
P1=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l=P1&0x0f;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l!=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00);        //去抖
  if(cord_l!=0x0f)
  {
    cord_l=P1&0x0f;  //读入列线值
    P1=cord_l|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h=P1&0xf0;  //读入行线值
    key=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for(i=5;i>0;i--)
                {
                        led_data[i]=led_data[i-1];
                }
                led_data[0]=key_v_fun(key);

   }
  }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key_4x4.h-----------------------------------------------------------

#ifndef _KEY_4X4_H
#define _KEY_4X4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void);
uchar key_v_fun(uchar key_n);

#endif
--------------------------------------------------------------------------------------------------------------------------------------------
#include "dispaly.h"

//共阳极字符0~F的段码
//uchar dis[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extern uchar led_data[10];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选码,0~9

uchar led_bi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数码管位选码,分别对应1~6

void dispaly(void)
{
        uchar i;
        uint k;
        for(i=0;i<6;i++)//将上述分离出来的每位整数显示出来
        {

                //P2=led_bit[i];//位选数码管
                P0=led_code[led_data[i]];//输出段码
                P2=led_bit[5-i];//位选数码管
                for(k=0;k<1000;k++);///每位数码管之间的延时
        }
}
----------------------------------------------------------
#ifndef _PRINTLED_H
#define _PRINTLED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_4x4.h"
void printled();

#endif

只按了一个2

只按了一个2

网友A(2020-05-31):
希望有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参https://ask.csdn.net/questions/1077719#answer_1282564

感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