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实现键控led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外部中断实现led键控led灯实验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Led_Red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Led_Red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Led_Red_Toggle                GPIOC -> ODR ^= GPIO_Pin_1

#define Led_Green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Led_Green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Led_Green_Toggle        GPIOC -> ODR ^= GPIO_Pin_2

#define Led_Blue_On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fine Led_Blue_Off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fine Led_Blue_Toggle                GPIOC -> ODR ^= GPIO_Pin_3

void Blue_Flash()      //蓝灯闪烁
{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for(i=3;i>0;i--)
        {
                                        Led_Blue_Toggle;delay(100000);
        }
}

void Led_Config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Led_Red_Off;
        Led_Green_Off;
        Led_Blue_Of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EXTI_Configration()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

{
        Led_Configration();
        EXTI_Configration();
        NVIC_Configration();

        while(1)                          //控制红绿灯交替闪烁
        {
                        Led_Red_Toggle;
                        delay(100000);
                  Led_Green_Toggle;

        }
}

void EXTI0_IRQHandler()               //按键1进入EXTI0中断控制蓝灯闪烁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Blue_Flash();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             //按下KEY2进入EXTI13通道使蓝灯状态取反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Led_Blue_Toggle;
                 }
}

网友A(2020-06-14):
key1和key2哪个中断更高级,为什么在1中断过程里按下2中断,最后灯的亮暗情况与按下1之前的情况相反,2按下由弹起,不应该不影响最后的结果吗,求解,歇歇,砰砰砰,磕头了

网友B(2021-03-27):
奇怪,为什么按下按键,蓝灯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