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74hc595控制8个LED跑马灯程序的理解

楼主(2020-05-31):
请大佬指导程序,本人小白一个,想知道发送595发送数据是 1111 1110么   然后是左移所以是从D8到D1 LED闪烁吗???(LED 阳极接的是高电平)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还是从D1到D8闪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移位寄存器的时钟输入
sbit RCLK=P3^5;       //存储寄存器的时钟输入
sbit SER=P3^4;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 = 1;
RCLK = 1;
for(a=0;a<8;a++)   //发送8位数
{
  SER = dat >> 7;   //从最高位开始发送
  dat <<= 1;
  SRCLK = 0;    //发送时序
  _nop_();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void main()
{
u8 ledNum;
ledNum = ~0x01;
while(1)
{
  Hc595SendByte(ledNum);
  ledNum = _crol_(ledNum, 1);
  delay(50000);
}
}

网友A: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用于流水灯可以少占IO口及提高驱动能力。此程序是驱动8个LED由低位到高位循环流水灯。

网友B:
你看它发送的是 ledNum ,这个数如何变化就表示那些led灯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