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带有程序的MCU芯片多次开关机会不会造成软硬件损坏?

楼主(2020-05-31):
如果一个电路板上有个芯片坏了,并且这个芯片带有程序。"我更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的芯片,如果这个新的芯片里的程序和原来的芯片的程序不同或者没有写程序进去。
    然后开机,并且保持长时间开机状态,第一次整个电路并没有出现硬件损坏或者累计性的损耗(比如电流过大,造成某些硬件发烫减少寿命等问题),也没有出现程序损坏的问题。不知会不会有些芯片程序每次开关机之后内部程序会自动发生变化,会不会下次开机并且保持长时间开机的时候,出现电路板上硬件损坏或者程序损坏的问题呢?

网友A:
如果电路设计没有致命性缺陷,也没有遇到雷击、强电磁冲击等严重意外。MCU基本属半永久器件。
1.换同型号无程序或程序不同的芯片有损坏MCU或外围元器件的风险,视电路结构而论,无法定论。
2.多次开关机不本身会造成MCU损坏,如果电路设计不合理,频繁上下电冲击有损坏MCU或外围元器件的风险。对于开发者在软件中设置了上电次数限制则不是实质损坏。

网友B:
与PCB不适的程序有可能会损坏MCU或外围元件,
内部程序不会自动发生变化,最多有部分参数会写flash;

网友C:
你的电路里面除了MCU还有什么芯片要烧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