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串口接收不稳定怎么办?丢字节 求助大佬

楼主(2020-05-31):
stc8a8k64a4s12 接收丢字 求助

main
#include "h.h"

extern char rrec[50];
extern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_compare(unsigned char *p)
{
    if(strstr(rrec,p)!=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init();
uartinit();

lcddisplay(2,0,"hello uart test ");
lcddisplay(1,0,"STC 8A8K64S4A12 ");

while(1){

if(Data_compare("AT")==1){Uart1SendStr("ok\n",strlen("ok\n")); lcd1602clean(' ');}
else
memset(rrec, 0, 50);count=0;
lcddisplay(1,0,rrec);
delay_us(2);

if(P53==0)
{lcd1602clean(' ');Uart1SendStr("cl\n",strlen("cl\n"));}

}

}

uart

#include "uart.h"

char rrec[lenth];
int count=0;

void uartinit()//1000000bps
{

        SCON = 0x50;                //8???,?????
        AUXR |= 0x40;                //???1???Fosc,?1T
        AUXR &= 0xFE;                //??1?????1???????
        TMOD &= 0x0F;                //?????1?16???????
        TL1 = 0xFA;                //??????
        TH1 = 0xFF;                //??????
        ET1 = 0;                //?????1??
        TR1 = 1;                //?????1
  ES  = 1;
  EA  = 1;
}

void uart()interrupt 4
{ uartrec();}

void uartrec(){
unsigned char rec;
        if(RI){RI=0;
        rec=SBUF;
        rrec[count] = SBUF;
                count++;
        if(count>lenth) count = 0;
        }
}

void uartsend(unsigned char dat)
{
        if(TI){TI=0;}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1SendStr(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len--)
        {
                uartsend(*str);
                str++;
        }
}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                //1000000bps@24.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楼主:
#include "h.h"   extern char rrec[50]; extern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_compare(unsigned char *p) {      if(strstr(rrec,p)!=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init(); uartinit();                  lcddisplay(2,0,"hello uart test "); lcddisplay(1,0,"STC 8A8K64S4A12 ");           while(1){          if(Data_compare("AT")==1){Uart1SendStr("ok\n",strlen("ok\n")); lcd1602clean(' ');}  else memset(rrec, 0, 50);count=0; lcddisplay(1,0,rrec); delay_us(2);    if(P53==0)  {lcd1602clean(' ');Uart1SendStr("cl\n",strlen("cl\n"));}   }          }

网友A:
我觉得8a的串口不如15w的好使。

网友B:
你的串口是否支持这么高波特率,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时序是否出错,可能是波特率过高,误差超过允许范围所以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8a的串口不如15w的好使。

发现15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串口是否支持这么高波特率,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时序是否出错,可能是波特率过 ...

两周前同样代码可以完美接收
两周后同样代码就不行了
不知到为啥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串口是否支持这么高波特率,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时序是否出错,可能是波特率过 ...

发的对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串口是否支持这么高波特率,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时序是否出错,可能是波特率过 ...

店家的hex烧录了也一样的效果

楼主:
#include"h.h"

extern char rrec[lenth];
extern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_compare(unsigned char *p)
{
    if(strstr(rrec,p)!=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int a=0;
        init();
uartinit();

lcddisplay(2,0,"hello uart test ");
lcddisplay(1,0,"hello uart test ");
while(1){

if(Data_compare("cl\n")==1){Uart1SendStr("all right!\n",strlen("all right!\n")); lcd1602clean(' ');}
        Uart1SendStr(rrec,strlen(rrec));
  memset(rrec, 0, 50);count=0;
         for(a=60000;a;a--);
  lcddisplay(1,0,rrec);
  if(P32==0)
{lcd1602clean(' ');Uart1SendStr("cl\n",strlen("cl\n"));}

}

}

//一脸懵逼这是旧主函数 其他库没变
//突然就好了

楼主:
问题发现 我去掉了这个延时for(a=60000;a;a--);
并且 后来加上的延时不合要求

网友C:
降低波特率试试看,换个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试试看

网友D(2022-09-27):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8a的串口不如15w的好使。

我发现8系列的串口有问题

网友E:
STC8系列速度更快,按理应该更好用的。丢数据基本都是应用的问题,可以使用STC官方的例程测试100万个字节看看,一个也不会错才算通过。我用过STC8的几乎所有型号做产品,都很稳定。特备是4串口的做工控很方便。

网友F:
芯片很稳定,问题在自己!

网友G:
在一个有收有发的  程序里, 串口中断里 只开了接收,没有开发送,不丢字是侥幸,丢字才是必然。

说的白话一点, 一个半双工通讯系统中,你不设计一个 如何在发送时 对端设备绝对不会发送的流程的话,丢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