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连接OneNET平台 MQTT协议 源程序

楼主(2020-05-31):
使用的是正点原子的mini板,设备是MQTT协议的。在代码里改下产品ID啥的,还有无线网。

/*-----------------------------------------------------*/
/*                     程序结构                        */
/*-----------------------------------------------------*/
/*USER     :包含程序的main函数,是整个程序的入口      */
/*HARDWARE :包含开发板各种功能外设的驱动程序          */
/*CORE     :包含STM32的核心程序,官方提供,           */
/*STLIB    :官方提供的库文件,                        */
/*-----------------------------------------------------*/
/*                                                     */
/*           程序main函数,入口函数源文件              */
/*                                                     */
/*-----------------------------------------------------*/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main.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2.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2.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3.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4.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5.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wifi.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led.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mqtt.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ke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iic.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ht11.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sr501.h"
char *CMD1 = "PC+CH1=C";     //通道1控制命令,状态翻转,停止->采集   采集->停止
char *CMD2 = "PC+CH2=C";     //通道2控制命令,状态翻转,停止->采集   采集->停止
char *CMD3 = "PC+SW1=C";     //开关1控制命令,状态翻转,开->关       关->开
char *CMD4 = "PC+SW2=C";     //开关2控制命令,状态翻转,开->关       关->开
char *CMD5 = "PC+STA=?";     //查询2路开关状态 和 采集状态
char  CH1_flag = 0;          //通道1 温度数据 是否处于采集状态, 0:停止采集  1:采集中
char  CH2_flag = 0;          //通道2 湿度数据 是否处于采集状态, 0:停止采集  1:采集中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功能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              //串口1功能初始化,波特率96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功能初始化,波特率115200
        TIM4_Init(500,7200);            //TIM4初始化,定时时间 500*7200*1000/72000000 = 50ms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IIC_Init();                     //初始化IIC接口
    Init_BH1750();
        SR501_Init();
        WiFi_ResetIO_Init();            //初始化WiFi的复位IO
        IoT_Parameter_Init();                //初始化云IoT平台MQTT服务器的参数

        while(1)                        //主循环
        {
            if(SR501)
                {

                }
                /*--------------------------------------------------------------------*/
                /*   Connect_flag=1同服务器建立了连接,我们可以发布数据和接收推送了    */
                /*--------------------------------------------------------------------*/
                if(Connect_flag==1){
                        /*-------------------------------------------------------------*/
                        /*                     处理发送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TxDataOutPtr != MQTT_TxData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发送缓冲区有数据了
                                //3种情况可进入if
                                //第1种:0x10 连接报文
                                //第2种:0x82 订阅报文,且ConnectPack_flag置位,表示连接报文成功
                                //第3种:SubcribePack_flag置位,说明连接和订阅均成功,其他报文可发
                                if((MQTT_TxDataOutPtr[2]==0x10)||((MQTT_TxDataOutPtr[2]==0x82)&&(ConnectPack_flag==1))||(SubcribePack_flag==1)){
                                        u1_printf("发送数据:0x%x\r\n",MQTT_TxDataOutPtr[2]);  //串口提示信息
                                        MQTT_TxData(MQTT_TxDataOutPtr);                       //发送数据
                                        MQTT_TxDataOutPtr += T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TxDataOutPtr==MQTT_TxData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MQTT_TxDataOutPtr = MQTT_TxData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
                        }//处理发送缓冲区数据的else if分支结尾

                        /*-------------------------------------------------------------*/
                        /*                     处理接收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RxDataOutPtr != MQTT_RxData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接收缓冲区有数据了
                                u1_printf("接收到数据:");
                                /*-----------------------------------------------------*/
                                /*                    处理CONNACK报文                  */
                                /*-----------------------------------------------------*/
                                //if判断,如果第一个字节是0x20,表示收到的是CONNACK报文
                                //接着我们要判断第4个字节,看看CONNECT报文是否成功
                                if(MQTT_RxDataOutPtr[2]==0x20){
                                    switch(MQTT_RxDataOutPtr[5]){
                                                case 0x00 : u1_printf("CONNECT报文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Pack_flag = 1;                                        //CONNECT报文成功,订阅报文可发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0
                                                case 0x01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不支持的协议版本,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1
                                                case 0x02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不合格的客户端标识符,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2
                                                case 0x03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服务端不可用,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3
                                                case 0x04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4
                                                case 0x05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未授权,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5
                                                default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未知状态,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default
                                        }
                                }
                                //if判断,第一个字节是0x90,表示收到的是SUBACK报文
                                //接着我们要判断订阅回复,看看是不是成功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0x90){
                                                switch(MQTT_RxDataOutPtr[6]){
                                                case 0x00 :
                                                case 0x01 : u1_printf("订阅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SubcribePack_flag = 1;                //SubcribePack_flag置1,表示订阅报文成功,其他报文可发送
                                                                        Ping_flag = 0;                        //Ping_flag清零
                                                                       TIM3_ENABLE_30S();                    //启动30s的PING定时器
                                                                        break;                                //跳出分支
                                                default   : u1_printf("订阅失败,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0;                     //Connect_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
                                        }
                                }
                                //if判断,第一个字节是0xD0,表示收到的是PINGRESP报文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0xD0){
                                        u1_printf("PING报文回复\r\n");                   //串口输出信息
                                        if(Ping_flag==1){                     //如果Ping_flag=1,表示第一次发送
                                                 Ping_flag = 0;                                      //要清除Ping_flag标志
                                        }else if(Ping_flag>1){                                   //如果Ping_flag>1,表示是多次发送了,而且是2s间隔的快速发送
                                                Ping_flag = 0;                                       //要清除Ping_flag标志
                                                TIM3_ENABLE_30S();                                   //PING定时器重回30s的时间
                                        }
                                }
                                //if判断,如果第一个字节是0x30,表示收到的是服务器发来的推送数据
                                //我们要提取控制命令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0x30)){
                                        u1_printf("服务器等级0推送\r\n");                    //串口输出信息
                                        MQTT_DealPushdata_Qs0(MQTT_RxDataOutPtr);  //处理等级0推送数据
                                }

                                MQTT_RxDataOutPtr +=R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RxDataOutPtr==MQTT_RxData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MQTT_RxDataOutPtr = MQTT_RxData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处理接收缓冲区数据的else if分支结尾

                        /*-------------------------------------------------------------*/
                        /*                     处理命令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CMDOutPtr != MQTT_CMD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命令缓冲区有数据了
                                MQTT_CMDOutPtr[MQTT_CMDOutPtr[0]+1] = '\0';                  //加入字符串结束符
                                u1_printf("命令:%s\r\n",&MQTT_CMDOutPtr[2]);                 //串口输出信息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1,strlen(CMD1))){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1
                                        if(CH1_flag==0){                                         //如果,CH1_flag等于0,表示当前处于停止采集状态,我们开始采集
                                                CH1_flag = 1;                                        //CH1_flag置1,表示处于采集状态了
                                            TIM5_ENABLE_10S();                                   //定时器1,,10s间隔采集温度
                                        }else{                                                   //反之,DCH1_flag等于1,表示当前处于采集状态,我们停止
                                                CH1_flag = 0;                                        //CH1_flag置1,表示处于停止状态了
                                                TIM_Cmd(TIM5,DISABLE);                               //关TIM2
                                        }
                                        CH_SW_State();                                           //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2,strlen(CMD2))){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2
                                        if(CH2_flag==0){                                         //如果,CH2_flag等于0,表示当前处于停止采集状态,我们开始采集
                                                CH2_flag = 1;                                        //CH2_flag置1,表示处于采集状态了
                                            TIM2_ENABLE_10S();                                   //定时器2,,10s间隔采集温度
                                        }else{                                                   //反之,DCH2_flag等于1,表示当前处于采集状态,我们停止
                                                CH2_flag = 0;                                        //CH2_flag置0,表示处于停止状态了
                                                TIM_Cmd(TIM2,DISABLE);                               //关TIM2
                                        }
                                        CH_SW_State();                                           //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3,strlen(CMD3))){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3
                                        LED1_OUT(!LED1_IN_STA);                                  //开关1状态翻转 如果点亮就熄灭,反之如果熄灭就点亮                                                                                                    //我们只有两路,第3路通道,不做处理,仅返回状态
                                        CH_SW_State();                                           //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4,strlen(CMD4))){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4
                                        LED2_OUT(!LED2_IN_STA);                                  //开关2状态翻转 如果点亮就熄灭,反之如果熄灭就点亮                                                                                                    //我们只有两路,第4路通道,不做处理,仅返回状态
                                        CH_SW_State();                                           //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5,strlen(CMD5))){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5
                                        CH_SW_State();                                           //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else u1_printf("未知指令\r\n");                              //串口输出信息

                                MQTT_CMDOutPtr += C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CMDOutPtr==MQTT_CMD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MQTT_CMDOutPtr = MQTT_CMD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处理命令缓冲区数据的else if分支结尾
                }//Connect_flag=1的if分支的结尾

                /*--------------------------------------------------------------------*/
                /*      Connect_flag=0同服务器断开了连接,我们要重启连接服务器         */
                /*--------------------------------------------------------------------*/
                else{
                        u1_printf("需要连接服务器\r\n");                 //串口输出信息
                        TIM_Cmd(TIM4,DISABLE);                           //关闭TIM4
                        TIM_Cmd(TIM3,DISABLE);                           //关闭TIM3
                        WiFi_RxCounter=0;                                //WiFi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WiFi_RX_BUF,0,WiFi_RXBUFF_SIZE);          //清空WiFi接收缓冲区
                        if(WiFi_Connect_IoTServer()==0){                                //如果WiFi连接云服务器函数返回0,表示正确,进入if
                                u1_printf("建立TCP连接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_flag = 1;                            //Connect_flag置1,表示连接成功
                                WiFi_RxCounter=0;                            //WiFi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WiFi_RX_BUF,0,WiFi_RXBUFF_SIZE);      //清空WiFi接收缓冲区
                                MQTT_Buff_Init();                            //初始化发送缓冲区
                        }
                }
        }
}
/*-------------------------------------------------*/
/*函数名:判断2路通道,2路开关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CH_SW_State(void)
{
        char temp[10];                                  //定义一个临时缓冲区

        memset(temp,0,10);                                 //清空临时缓冲区
        sprintf(temp,"+STA:");                          //构建回复数据
        if(LED1_IN_STA)  temp[5] = '0';                  //如果LED1是高电平,说明是熄灭状态,开关1状态位置0
        else             temp[5] = '1';                        //反之,说明是点亮状态,开关1状态位置1
        if(LED2_IN_STA)  temp[6] = '0';                  //如果LED2是高电平,说明是熄灭状态,开关2状态位置0
        else             temp[6] = '1';                        //反之,说明是点亮状态,开关2状态位置1
        if(CH1_flag==0)  temp[7] = '0';         //如果,CH1_flag等于0,表示当前通道1处于停止采集状态,状态位置0
        else             temp[7] = '1';         //反之,CH1_flag等于1,表示当前通道1处于采集状态,状态位置1
        if(CH2_flag==0)  temp[8] = '0';         //如果,CH2_flag等于0,表示当前通道2处于停止采集状态,状态位置0
        else             temp[8] = '1';         //反之,CH2_flag等于1,表示当前通道2处于采集状态,状态位置1
        MQTT_PublishQs0(P_TOPIC_NAME,temp,9);   //添加数据,发布给服务器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WIFI用的是那个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