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路红外传感器灵敏度问题

楼主:
有大神用过这种五路红外传感器吗?我在使用的时候左侧第二个传感器有故障,卖家也不给退了,只能自己动手试试,可是能力有限感觉无从下手,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思路,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0-05-31):
这个应该是5个独立的红外二极管或三极管电路,可以单独测试有问题的那个。坏了换一个探头成本也不高。

网友B(2020-12-14):
有这个的原理图吗

网友C:
如果您确定红外光电二极管有故障,则可以用另外一个光电二极管来更换它。 您需要知道光电二极管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