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LM317的问题

楼主(2020-05-31):
用标准的电路图

输入电压8v时 调到输出5v 输入电压12v时 输出大于5v还大挺多 就是说 输出随输入变化 这正常么

以前都是用固定电压输出的片子 输入变化输出不变 第一次用可调输出的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不正常,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

网友B:
LM317基本参数
输出电压:1.25-37V DC;
输出电流:5mA-1.5A;
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 DC,
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3V DC
楼主输入电压8V输出5V,处于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极限,容易受其它因素影响造成误差。提醒一句,输出端一定要接滤波电容并且不能完全空载,负载电流不得小于5mA。

网友C:
这个电路是LM317最基本的应用电路,在使用的过程中
要注意最小压差不得小于4V和最大压差不得大于37V,
小于4V电路将不工作,大于37V将导致集成电路的损坏。
仅供参考

网友D:
把你 标准的电路图 贴出来。

网友E:
你需要设置成恒压电路,这样子输入电压不会影响输出电压,需要设置两个电阻分压来实现。
Vo=1.25*(1+R2/R1) R2=3K,R1=1K就可以设置输出恒压5V了,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正常,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

首先感谢前辈回复 其次 对您的回复只能说 呵呵

LM317这么简单的个东西 标准电路图还能有几个 满大街不都那么几种么 您能认真点么

对不起 我不是怼您的意思 请您别生气 我真是觉得您这回答太糊弄了 虽然这也没什么 本来就是个闲聊的地方 也不能要求您什么不是 只是作为理工男瞎耿直了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基本参数
输出电压:1.25-37V DC;
输出电流:5mA-1.5A;

感谢前辈回复

您说的8v和5v压差不够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 因为目标输出是5v 从8v以上到15v都试过 可以输出 只是输出电压随输入变化

貌似不满足您说的要求的是负载电流 我再试试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是LM317最基本的应用电路,在使用的过程中
要注意最小压差不得小于4V和最大压差不得大于3 ...

感谢您的回复

我用的电路图比您这个简单 和7楼的一样 是手册上推荐的基本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 标准的电路图 贴出来。

大哥 不用了吧 照元件手册上搞的 一模一样的 我查了若干官方的手册 都那么个东西 连公式啥的都一样 参考7楼吧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设置成恒压电路,这样子输入电压不会影响输出电压,需要设置两个电阻分压来实现。
Vo=1.25*(1+R2/R ...

感谢前辈回复

我用的电路和您给的这个图一模一样 连参元件参数都一样 R2我用的是一个5k可变 未来测试的

我再试试看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LM317作为输出电压可变的集成三端稳压块,是一种使用方便、应用广泛的集成稳压块。

  lm317工作原理

  317系列稳压块的型号很多:例如LM317HVH、W317L 等。电子爱好者经常用317稳压块制作输出电压可变的稳压电源(其电路的基本形式如下图所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用下式计算,Vo=1.25(1+ R2/R1)。仅仅从公式本身看,R1、R2的电阻值可以随意设定。

  lm317工作原理及参数

  LM317应用电路

  然而作为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R1和R2的阻值是不能随意设定的。首先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37V(高输出电压的317稳压块如LM317HVA、LM317HVK等,其输出电压变化范围是Vo=1.25V—45V),所以R2/R1的比值范围只能是0— 28.6。其次是317稳压块都有一个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有的资料称为最小输出电流,也有的资料称为最小泄放电流。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值一般为 1.5mA。由于317稳压块的生产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也不相同,但一般不大于5mA。

  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小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不能正常工作。当317稳压块的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时,317稳压块就可以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如果用317稳压块制作稳压电源时(如图所示),没有注意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那么你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会出现下述不正常现象:稳压电源输出的有载电压和空载电压差别较大。

  要解决317稳压块最小稳定工作电流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定R1和R2阻值的大小,而使317稳压块空载时输出的电流大于或等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从而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此时,只要保证Vo/(R1+R2)≥1.5mA,就可以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上式中的1.5mA为317稳压块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当然,只要能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Vo/(R1+R2)的值也可以设定为大于1.5mA的任意值。

  经计算可知R1的最大取值为R1≈0.83KΩ。又因为R2/R1的最大值为28.6。所以R2的最大取值为 R2≈23.74KΩ。在使用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计算其输出电压时,必须保证R1≥0.83KΩ,R2≤23.74KΩ两个不等式同时成立,才能保证317稳压块在空载时能够稳定地工作。当然在317稳压块的输出端并联泄流电阻R(如图所示),也可以为317稳压块提供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但是,由于并联的泄流电阻不能随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要保证317稳压块在输出电压为1.25V时,其输出电流大于其最小稳定工作电流,则在317稳压块的输出电压为37V时,流过泄流电阻的电流就太大了,这样不仅浪费了电能,而且增加了317稳压块的负担,不是一种妥当的办法。
     注:输入至少要比输出高2V,否则不能调压。输入电要最高不能超过40V吧。输出电流最好不超过1A。 输入12V的话,输出最高就是10V左右。由于它内部还是线性稳压,因此功耗比较大。当输入输入电压差比较大且输出电流也比较大时,注意317的功耗不要过大。一般加散热片后功耗也不超过20W。因此压差大时建议分档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17作为输出电压可变的集成三端稳压块,是一种使用方便、应用广泛的集成稳压块。

  lm317工作原理

感谢前辈提供的详细文章 仔细阅读后再试试

网友G:
你电路弄的不对。如果真的是恒压电路,输出肯定不会随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H(2023-09-15):
引用 网友B:
LM317基本参数
输出电压:1.25-37V DC;
输出电流:5mA-1.5A;

大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接上滤波电容,为什么不能空载吗。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大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接上滤波电容,为什么不能空载吗。刚遇到这个问题。。。

317要求最小输出电流5mA,如果你按照标准电路图,比如5楼的R1就释放掉了这5mA,完全可以空载,就怕不懂装懂瞎改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