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CD4051接地的时候蓝牙模块为什么会自动复位

楼主(2020-05-31):
单片机芯片是STC89C52RC,我用电子开关CD4051来控制语音模块的IO口接地实现语音播放,但是语音播放完之后我将电子开关断开,蓝牙模块也跟着断开,并且整个单片机都复位了,但是这俩除了有共同的电源和地以外就没关联了,求问大佬这是啥情况?
涉及代码如下:
sbit INH=P2^3;
sbit A1=P2^2;
sbit B1=P2^1;
sbit C1=P2^0;

A1=0;
B1=0;
C1=0;
//将IO1连接到地
将INH直接接地,表示一直可以连通,重复运行语音也只播放一遍,同时单片机有一定几率复位,这是什么问题?

批注 2020-05-31

CD4051电子开关

CD4051电子开关

批注 2020-05-31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

批注 2020-05-31

CD4051真值表

CD4051真值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可以加一个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可以加一个稳压模块

没有电压不稳吧?我发现把功放小喇叭拔了就正常了,但是功放才0.5W

楼主:
好吧,我换了一个功率更小的喇叭就没事了,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