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stm32f10x.h"// Device header

楼主: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Delayms(vu32 m)
{
u32 i;
for(; m != 0; m--)
for (i=0; i<50000; i++);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模式: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1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1的寄存器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1,ADC通道1,规则采样顺序值为1,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 转换结束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转换值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的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ADC1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AD_value;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ADC_NVIC_Config();
// printf("/******************************************************************/\r\n");
// printf("/* */\r\n");
// printf("/* This is ADC Demo ! ^_^ *\r\n");
// printf("/* */\r\n");
// printf("/******************************************************************/\r\n");
while(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_value/4096*3.3;
//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0x%04X \r\n",
// AD_value);
//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USART_SendData(USART1,'a');
Delayms(200);
}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 (ADC_GetITStatus(ADC1,ADC_IT_EOC)==SET)
{
AD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ADC_IT_EOC);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