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发送数据2片8*8点阵屏滚动显示的错误 找不到方向

楼主:
  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2片8*8点阵屏滚动显示代码靠买的一本书编出来的但是做proteus的时候却仿真失败,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相似的仿真却能正常运行有大佬能够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20-05-31):
不知道,你的第二张图,不知道点阵上点网络标签了吗,还有,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端应该是TXD吧!你为啥连RXD?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第二张图,不知道点阵上点网络标签了吗,还有,单片机的串口发送端应该是TXD吧!你为啥连RXD?

  谢谢大佬指出问题,点阵上网络标签要怎么操作啊,萌新学生党第一次用这个完全不懂,单片机的txd和rxd端口连错是指第二张图的吗?

网友C:
595只能正常完成按其真值表编码的串/并转换,不可能通过单片机串口通讯方式完成串/并转换。没有看到楼主代码,是不是楼主把两者搞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95只能正常完成按其真值表编码的串/并转换,不可能通过单片机串口通讯方式完成串/并转换。没有看到楼主代 ...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第一次用这个点阵屏所以完全不懂代码如下#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CK_PIN=P3^2;
char code DSY_CONTENT_8X8[]=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7,0xe3,0x81,0x00,0xc3,0xc3,
0xc3,0xc3,0xc3,0xc3,0xc3,0xe7,0xe7,0xff,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Scan_bit=0x01;
uchar Offset,Data_Index=0;
void Delay_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int0()interrupt 1
{
TH0=-1000/256;
TL0=-1000%256;
Scan_bit=_cror_(Scan_bit,1);
putchar(Scan_bit);
while(TI==0);
putchar(DSY_CONTENT_8X8[Offset+Data_Index+8]) ;
while(TI==0);
putchar(DSY_CONTENT_8X8[Offset+Data_Index]) ;
while(TI==0);
Data_Index=(Data_Index+1)%8;
RCK_PIN=1;
RCK_PIN=0;
}
void main()
{
TMOD=0X01;
IE=0X82;
TH0=-1000/256;
TL0=-1000%256;
TCON=0X00;
TI=1;
while(1)
{uchar i;
  for(i=0;i<32;i++)
  {Offset=i;
  TR0=1;
  Delay_MS(50);
  TR0=0;
  }
}
}现在主要不懂这个8*8点阵要怎么处理,接进去但是运行是接口是灰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第一次用这个点阵屏所以完全不懂代码如下#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给你一个示例+仿真

8×16点阵595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第一次用这个点阵屏所以完全不懂代码如下#include
#include
#include

灰色的P0端口表示,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是P0端口未的初始化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指出问题,点阵上网络标签要怎么操作啊,萌新学生党第一次用这个完全不懂,单片机的txd和rxd端 ...

你的第二张RXD端口应该换成TXD端口!
嗯,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第一次用这个点阵屏所以完全不懂代码如下#include
#include
#include

你这个代码,没图,我也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色的P0端口表示,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是P0端口未的初始化的情况!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想问一下怎么将p0端口从初始化状态变成工作状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示例+仿真

谢谢大佬回复,我想问一下大佬这两张图片中的仿真左边的运行时点阵接口为灰色点开来看和右边点阵设置对比没有那个PCB package萌新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希望大佬答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我想问一下大佬这两张图片中的仿真左边的运行时点阵接口为灰色点开来看和右边点阵设置对比 ...

总线只有图形意义没有电气意义,用总线画图一定要在每个分支放标号,表示连接关系,否则接口为灰色表示没有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萌新想问一下怎么将p0端口从初始化状态变成工作状态呢

为高电平时,显示红色,反之为蓝色;和P1、P2、P3的一样!

网友A:
网络标签咋用,你上百度搜索一下,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