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cd12864液晶屏显示小中大号数字、字符、汉字,以及图片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5-31):
本人单片机萌新一枚,学习涉及部分单片机知识,故发帖向大佬们交流学习,本帖为lcd12864可显示小中大号数字、字符、汉字,以及图片等

lcd显示图片

lcd显示图片

lcd显示大中小数字

lcd显示大中小数字

后附源码(含proteus工程)
有问题可回帖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void display_20200426()
{
        u8 word[11]={1,2,3,4,5,6,7,8,9,10,0};
        LCD_DIS_Number(0,50,12.123,SMALL);
        LCD_DIS_Number(2,30,123.4,MIDDLE);
  LCD_DIS_Number(4,20,1234.2,LONG);
        delay_ms(300);
        LCD_CLEAR_ALL();
        delay_ms(100);
        LCD_DIS_Char(1,30,"vgkjjg00",SMALL);
  LCD_DIS_Char(4,10,"bjgkhkj24",MIDDLE);
        LCD_CLEAR_ALL();
  LCD_DIS_WORD(1,0,word,MIDDLE);
        LCD_DIS_WORD(4,0,word,LONG);
  LCD_DIS_PICTURE();
}

int main(void)
{
        LCD_Init();

        display_20200426();
        while(1);
}

网友A:
想知道字是怎么取模的呢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你的文件,但是在Proteus上运行之后,没有符号显示,LCD是黑色的,请问我是哪里搞错了呢

网友A:
想问下,是用的pctolcd么,参数怎么设定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你的文件,但是在Proteus上运行之后,没有符号显示,LCD是黑色的,请问我是哪里搞错了呢

我都可以的

网友B:
您好请问是Proteus8.6吗,楼主的程序下载至仿真芯片后,还需要进行其他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Proteus8.6吗,楼主的程序下载至仿真芯片后,还需要进行其他什么设置吗

我的是8.9,导入hex就可以啦

网友C:
请问图形的字模在LCD12864上是怎么显示?字模是一个一个的十六进制的数,每个十六进制的数都可以用8位二进制数表示,然后直接将这8个二进制数写入STM32的IO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8.9,导入hex就可以啦

谢谢谢谢,我换了个8.9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字是怎么取模的呢

有字模软件,你需要吗,我可以分享给你,或者你直接网上搜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你的文件,但是在Proteus上运行之后,没有符号显示,LCD是黑色的,请问我是哪里搞错了呢

不能用吗,可能是proteus版本问题,proteus版本你可以尽量的高,越高使用效果越好,低版本很多功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字是怎么取模的呢

是用的PcToLcd哦,但是我也忘了当时怎么取模的了,大中小的字符就按尺寸把大小固定,然后输出阳码,图片的话是有固定大小,然后转换成bmp格式才能倒进去转换,因为我以前一直用的字模三取模,这次是刚好字模三没打开才用的这个,所以记不大清了,你可以多研究一下,取模不是关键,没能帮到你,不好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Proteus8.6吗,楼主的程序下载至仿真芯片后,还需要进行其他什么设置吗

proteus最好取高版本,低版本很多功能实现不了,把hex烧录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形的字模在LCD12864上是怎么显示?字模是一个一个的十六进制的数,每个十六进制的数都可以用8位二进 ...

对的,图片我们是将灰度后的bmp文件取模成十六进制数,然后再将整个图片的数组像字符一样,一位一位的传输给lcd,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PcToLcd哦,但是我也忘了当时怎么取模的了,大中小的字符就按尺寸把大小固定,然后输出阳码,图片 ...

谢谢你,我试过,每次弄进去都是乱的,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试过,每次弄进去都是乱的,哈哈哈哈

PcToLcd的字模选项卡,点阵格式设为 阳码,取模走向设为 逆向,取模方式设为 列行式,自定义格式可以设为c51,其他保持默认。亲测可以正常显示汉字。

网友E:
能提供一下单片机的hex文件嘛,蟹蟹咯

网友E:
呃呃,下载了之后打不开Proteus的工程文件呀

网友E:
然后我想问一下源代码的hex文件在哪里嘞,麻烦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呃呃,下载了之后打不开Proteus的工程文件呀

y用8.9就可以了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E:
然后我想问一下源代码的hex文件在哪里嘞,麻烦咯

hex在keil\Project\Objects文件夹下,你可以仔细找一找

网友G:
想修改汉字,在哪里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想修改汉字,在哪里修改

更改字库

网友H(2020-12-22):
没玩过仿真,都是直接上机。
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I:
不错,大字清楚。

网友J(2021-02-07):
好资料,51黑真棒!

网友K(2021-12-30):
如果再加上ADC,看看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