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按一下键盘就让数码管上的显数加1 单片机程序逻辑漏洞

楼主(2020-05-31):
我想按一下键盘就让数码管上的显数加1,但是实际却是这样显示的,自己也没找到逻辑漏洞,实际视频和原理图已上传 网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hcb.playlsit.page.1
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bai,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3=0xff;//P3口全部送高电平
         i=0;
        while(1)
        {
                bai=i/100;
                shi=i%100/10;
                ge=i%10;
                if(key1==0)//按下键盘时键盘端接地为低电平
                {        i++;
                        delay(10);//消抖
                        while(!key1);//对键盘进行松手检查
                        delay(10);//消抖
                        if(i<=10)
                {
                        wela=1;
                        P0=0xfe;//第一个数码管亮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10);
                }
                        if(10<i&&i<100)
                {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第二个数码管亮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5);
                }
                        /*if(i==100)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P0=0xff;
                        delay(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wela=1;
                        P0=0xfd;
                        wela=0;
                        P0=0xff;
                        delay(5);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fb;
                        wela=0;
                        P0=0xff;
                        delay(5);
                        i=0;
                        while(!key1);
                        delay(10);
                        i=0;
                }*/
            }

        }

}

网友A:
你的数码管在没有按键按下事件时只给了高位显示,并没有进行扫描。
所以只有当按下按键时数码管低位会跳过短暂的显示,这之后就一直保留着高位位选打开的状态,并没有再对低位进行显示。

网友B:
楼上的説得对,像这种就应该将显示和按钮扫描分开,你讲按钮执行里面的显示全部弄到外面就行了

网友C:
不能用按键松手死循环等待while(!key1);,会影响数码管动态显示,郭天祥的类似示例只为说明一个道理,完全不能实战,楼主这程序只要小改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j,bai,shi,ge;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P3=0xff;//P3口全部送高电平
        i=0;
        while(1)
        {
                if(key1==0)//按下键盘时键盘端接地为低电平
                {
                        j++;//消抖
                        if(key1==0&&j==2)
                        {
                                j=2;
                                i++;
                                if(i>99)
                                        i=0;
                                shi=i/10;
                                ge        =i%10;
                        }
                }
                else j=0;//松手

                wela=1;
                P0=0xfe;//第一个数码管亮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5);

                wela=1;
                P0=0xfd;//第二个数码管亮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5);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按键松手死循环等待while(!key1);,会影响数码管动态显示,郭天祥的类似示例只为说明一个道理,完全 ...

为什么j++可以消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説得对,像这种就应该将显示和按钮扫描分开,你讲按钮执行里面的显示全部弄到外面就行了

额,我没听懂但是把显示函数调出后确实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j++可以消抖呢?

一旦按键按下,j++,j就=1,由于显示程序占用主循环时间大于10ms,等到再次判断按键状态时抖动时间已越过,所以j==2确认键被按下,否则没有按下j清0。如果主循环周期短,判断次数相应增加。如果程序写得效率高主循环时间一般不大于1ms,这样j就要以100~200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