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5-31):
程序没问题,焊接也没

网友A:
如果确认程序没问题、焊接没问题,那就应该看看相关元器件有无问题

网友B:
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供电是多少
怎么确定的焊接没问题
怎么确定的程序没问题
程序适合你这个电路吗
PCB 有没有断线

网友C:
共阴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