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Proteus双机通信 串口通信 键盘更改波特率源程序

楼主(2020-05-31):
1.1 系统功能
1、实现双机之间的通信
1)在主机上通过4*4键盘上的键值“1”“2”“3”设定波特率(2400、4800、9600),发给从机,两者正常通信;
2)从机将采集到的压力信号传到主机,主机通过LCD显示在第一行,我们可以观察到主机的LCD显示的数和从机的保持一致。
3)主机通过获取按键“5”“6”“7”,改变从机的ADC采样率分别为“10s”“20s”“30s”,由于ADC采样率不易直接观察改变,可将采样率的值通过从机的三个不同颜色的小灯显示。
2、从机通过ADC采样获取压力传感器模拟输出端口的电压值,并将电压值转化为压力值,通过自身的LCD显示;
3、主机获得从机采集的压力值之后,和初始设定的压力值(我设置的是10-12为正常)进行对比,若在设定的压力值之间,LCD第二行显示“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日 十二月 22 2019
* Processor: PIC18F452
* Compiler:  MPLAB C18
*/

#include <p18f452.h>
#include <dela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math.h>

#define LCD1602EN PORTBbits.RB3             //定义LCD1602使全能端
#define LCD1602RW PORTBbits.RB4                                //定义LCD1602读写端
#define LCD1602RS PORTBbits.RB5                                //定义LCD1602寄存端(1是数据突破口,0是指令寄存器)
#define DATAPORT  PORTD                                                //数据端口

//*********方向位************
#define ENTRIS   TRISBbits.TRISB3
#define RWTRIS   TRISBbits.TRISB4
#define RSTRIS   TRISBbits.TRISB5
#define DATATRIS   TRISD

void delay(void);
void InitLCD1602(void) ;
void LCD1602cmd(unsigned char LCDcmd);
void LCD1602Write(unsigned char LCDdata);

unsigned char x,y;
int i,j1,j2,j3,j4,k,m;
float temp,v,p;
char res[2];

void main()
{
    TRISCbits.TRISC6=0;     //设定RC6为TX端口
    TRISCbits.TRISC7=1;
   TRISC=0X80;
   SPBRG=0X19;

   //TRISD=0X00;
   TXSTA=0X20;
   RCSTA=0X90;

   InitLCD1602();
                  //设置起始位置
   while (1){

      while (!DataRdyUSART());
           getsUSART(res,2);
       LCD1602cmd(0x80);
          LCD1602Write(res[0]);

      }

}

//  A/D convertor采集子程序
void ad_convertor( void )
{

   OpenADC( ADC_FOSC_32 &
            ADC_RIGHT_JUST &
            ADC_5ANA_1REF  &
              ADC_20_TAD ,
            ADC_CH0 &
            ADC_INT_OFF
          );
//  A/D 时钟源,晶振32分频率
//  A/D 转换结果右对齐
//  A/D 参考电压源,电源工作电压
//  通道选择
//  中断关闭,查询模式
    Delay10TCYx( 5 ); // Delay for 50TCY
    ConvertAD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BusyADC() ); // Wait for completion
    temp = ReadADC(); // Read result
    CloseADC(); // Disable A/D converter
    //display the result
}
//***************************************************
void InitLCD1602(void)
{
        DATATRIS = 0x00;                                        //设数据口、RS、RW为输出
        DATAPORT = 0x00;                                         //赋初值

        ENTRIS   = 0;                                               //设E端口为输出
        RWTRIS   = 0;
        RSTRIS         = 0;

        LCD1602RW = 0;                                                //赋初值
        LCD1602EN = 0;                                                //赋初值
        LCD1602RS = 0;                                                //赋初值

        LCD1602cmd(0x38);                                //设置为四线模式
        LCD1602cmd(0x01);                                //清屏
        LCD1602cmd(0x06);                                //设置为AC加1,显示不发生位移
        LCD1602cmd(0x0C);                                //设置为光标无,显示开,0x0f:光标有且闪烁,显示开

        Delay1KTCYx(2);
}

void LCD1602cmd(unsigned char LCDcmd)
{

        LCD1602EN = 1;                                        //E端拉高
        DATAPORT =LCDcmd;                                //对LCD的数据口PORTD口赋值
        LCD1602RS = 0;                                //是指令,还是数据
        LCD1602EN = 0;                                        //E下降沿读取数据
        Delay1KTCYx(2);                        //2ms左右

}

void LCD1602Write(unsigned char LCDdata)
{

        LCD1602EN = 1;                                        //E端拉高
        DATAPORT =LCDdata;                                //对LCD的数据口PORTD口赋值
        LCD1602RS = 1;                                //是指令,还是数据
        LCD1602EN = 0;                                        //E下降沿读取数据
        Delay1KTCYx(2);                        //2mus左右

}

void delay(void){
   for(x=255;x>0;x--)
      for(y=255;y>0;y--);
   }

NORMAL”,低于最小压力值显示“LOW”,高于最高压力值显示“HIGH”。并且将这三个状态通过不同颜色的LED显示。

网友A(2021-07-05):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学校的老师给了一个类似的题目,不过是温度测量,这篇文档对我有很大作用

网友B(2022-05-25):
开始的时候以为没有代码,只有仿真,之后发现是8.几的版本,源码也在仿真工程环境下,谢谢楼主分享,思路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