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电器过热保护电路,大佬可以具体讲讲吗?谢谢

楼主:
这是继电器过热保护电路,大佬可以具体讲讲吗?谢谢

网友A(2020-06-01):
看不懂什么叫过热保护
我就知道D11是为了释放掉线圈能量的、续流二极管爱怎么说怎么说。
度娘搜搜 二极管 继电器  解释很多 看你觉得哪个可信的事情。
o(︶︿︶)o

网友B:
就一个普通的继电器电路,没什么过热

网友C:
就是一个继电器保护电路啊

网友D:
估计是图太少,看不到应有的部分。图上仅能看到一个设计得不是特别理想的电路,可以试验运行,但正式生产的产品通常不用这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