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150型电子台秤拆解+启示

楼主(2020-05-31):
TCS-150型电子台秤,最大秤量为150KG,最小秤量为1000G。
工作原理:
程式 K/B(按键)→传感器→ OP放大 → A/D转换 → CPU →显示驱动→显示屏
特点:
数字显示直观、减小人为误差; 准确度高、分辩率强; 称量范围广;
扣重、预扣重、归零、累计、警示等。
由于使用不当显示闪烁,有时不显示,便想着拆解分析。

面板上左边为显示重量、单价、金额
右边为计算键盘。

背面
TCS-150型电子台秤,最大秤量为150KG,最小秤量为1000G。

左边
电源开关和外接电源插座。

内部1:
有一4V5A蓄电池,由于没有电拆除了,蓄电池两端与外接电源插座并联。

内部2:
三块电路板,一块为控制电路(小板);一块为显示电路;一块为键盘电路。

控制电路(小板):
接电阻式传感器(白线、绿线、红线、黒线),特点为价格适中、精度高、使用广泛;

小板U5有明显有凸起现象。

小板U6有明显烧焦的痕迹。

损坏经过:
TCS-150型电子台秤使用一直比较顺手,那天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家人将12V电源插入到了外接电源插座进行充电,半天后,当打开
秤的电源开关时,显示闪烁,不能使用,已损坏。
启示:
1.要熟悉TCS-150电子秤标准操作规程;
2.要搞清楚外接电源的电压,不能认为插座相同电压就是一样的;
3.要将外接电源电压控制在电池电压的1.5倍内。
最后请高手帮助解答:
1.U6是否与U5相同?
2.用什么型号元件可以代替。
谢谢!

网友A(2020-08-26):
12V接120V这种错误?

网友B:
U5U6应该是同型号的开关稳压芯片,只是外围电路不同,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C(2021-04-15):
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D(2022-08-23):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芯易德的芯片

网友E(2022-12-13):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电源芯片烧了,顺藤摸瓜查找一下损件可以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