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写20khz pwm的频率?

楼主:
//20kHz PWM 可调,步进2%。带显示,楼主小菜菜上课溜号了频率不会写,下面代码应该是1khz的,该怎么改呢???还请诸位不吝赐教,先行谢过了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六 5月 30 2020
* Processor: AT89C51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char dis;

unsigned char code nondi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uchar time;

double count=70; //定义占空比,并初始占空比为70%

sbit PWM=P0^0; //P0^0口输出PWM

sbit key_add=P3^4; //加的按键

sbit key_dec=P3^5; //减的按键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void Motor_add(); //增加占空比

void Motor_dec(); //减少占空比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gewei,shiwei,baiwei;
        baiwei=num1/100;
        gewei=num1%10;
        shiwei=(num1/10)%10;
        P2=nondis[gewei];//个位
        P0=0x80;
        delayxms(1);
        P2=0xff;
        P2=nondis[shiwei];//十位
        P0=0x40;
        delayxms(1);
        P2=0xff;
        P2=nondis[baiwei];//百位
        P0=0x20;
        delayxms(1);
        P2=0xff;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delayxms(5);

while(1)

{

Motor_add();

Motor_dec();

num1 = count;
display();//显示函数

}

}

//延时xms程序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加
void Motor_add()

{

if(key_add==0)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add==0)

{

count+=2;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加2

if(count>=98) //限定占空比上限

{

count=98;

}

}

while(!key_add);

}

}

//减
void Motor_dec()

{

if(key_dec==0)

{

delayxms(2);//此处时间不能太长

if(key_dec==0)

{

count-=2; //每按一次减速按键占空比减2

if(count<=25) //限定占空比下限

{

count=25;

}

}

while(!key_dec);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20khz

{

time=0;

}

}

仿真图哥哥们

仿真图哥哥们

网友A(2020-06-01):
这个程序根本不可能产生1KHz PWM,更不可能改成20KHz PWM 可调。楼主仔细看看仿真波形就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根本不可能产生1KHz PWM,更不可能改成20KHz PWM 可调。楼主仔细看看仿真波形就明白。

啊这,要求是占空比可调,频率20khz,占空比开始是70%图片中的是调到50%的。定时了1ms,然后time加100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