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CD1602亮了但是没有显示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31):
单片机小白做脉搏仿真测试,1602没有显示,求大神帮忙,谢谢!(程序在附件)

网友A:
可能原因:1、液晶读写时序不对;2、液晶屏对比度没调节好。

网友B:
缺函数原型 delay5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函数原型 delay5ms,

头文件中有  "void delay5ms();  ",咋还缺函数原型?

网友C:
程序没写好

网友D:
脉搏仿真 ?图上看不出脉搏如何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搏仿真 ?图上看不出脉搏如何采集

用方波模拟

网友E:
我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就是命令写入不正确,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F:
一般对比度都是用1K电阻直接接地的,如果用电位器的话一般用10K,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你的电位器太小了,改10K试试

网友G(2020-07-06):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对比度都是用1K电阻直接接地的,如果用电位器的话一般用10K,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你的电位器太 ...

不行啊,大神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F:
1K电阻直接接地试试

网友F:
还有,单片机P0口网络标号不是这样的,应该用一个小圆圈的哪个

网友H:
要么1602时序部分没写对要么代码其他部分,1602也就命令数据楼主自己多检查几次

网友I:
1602的程序不对或者引脚连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有,单片机P0口网络标号不是这样的,应该用一个小圆圈的哪个

我试过电阻接地这块,我个人感觉是程序的问题,但是又看不出程序哪里错了,你看p0口LCDre.e.rs这块全部都是红点,感觉没有读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要么1602时序部分没写对要么代码其他部分,1602也就命令数据楼主自己多检查几次

检查了好多次程序,实在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我太弱了,看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1602的程序不对或者引脚连错了

引脚,程序都看了,实在看不出来错误

网友J:
rs rw e在开启仿真会跳变。如果没有,那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rs rw e在开启仿真会跳变。如果没有,那就是程序问题

嗯,应该是程序问题,能帮我看看程序具体错误吗?我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K(2021-11-13):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L:
查引脚对应的代码和时序部分代码

网友M:
LCD 显示屏亮起表示背光良好。 无内容表示显示代码不正确。

网友N:
程序没写好,单片机控制液晶部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O:
这图应该是未载入程序就运行仿真的表现,如果是实物电路得改改

网友P(2022-04-05):
超声波测距吗?我做的也和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