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编译错误怎么改啊

楼主:
怎么修改啊

网友A(2020-06-01):
编译时找不到函数原型,你帮编译器找一下这个函数原型。

网友B:
下面是我曾作的项目中也是这个温度传感器的函数,仅供参考

/*/**************************************************************************************
// 功能描述: 读取温度值,返回uint类型数据
//mode=0为启动温度转换 mode=1读取温度寄存器
//**************************************************************************************/
unsigned int ReadTemp(unsigned char mode)        //mode=0为启动温度转换 mode=1读取温度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a = 0;
        unsigned int b,t;

    DS18B20Init();

        DS18B20Wri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1100 1100
        switch(mode)
        {
                case 0:
                        DS18B20Wri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0100 0100
                        return 0;

                case 1:
                        DS18B20Wri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1011 1110
                        a = DS18B20Read();           //低位
                        b = DS18B20Read();           //高位
                        b <<= 8;
                        t = a+b;
                        return (t);

                        default:return 0;                //(default不履行/不执行)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