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小白 有些程序读不懂 有没有大佬可以注释一下 感谢!

楼主(2020-06-01):
#include <reg51.h>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define adin XBYTE[0x7fff] //P2=0x7f P0 = 0xff
#define addo (5.0/255.0)
#define zero 0.005

sbit  LED1 = P3^0
sbit  LED2 = P3^1;
sbit  LED3 = P3^2;
sbit  LED4 = P3^3;
sbit  dp   = P3^5;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pdata[4];

unsigned char code num[]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3e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unsigned char ad_action(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adin = chn
        delayus(6);
        read_data = adin;
        return read_data
}

//êyÖμ′|àí
void decodenum(float adv,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unsigned int)(adv*100);
  dispdata[0] = temp/100;
  dispdata[1] = temp/10%10;
  dispdata[2] = temp%10;
  dispdata[3] = chn;
}

void  dispone(unsigned char LED,bit ifpoint,unsigned char number)   //number 0--9
{
        switch(LED)
        {
                case 0:LED1 = 0;break;
                case 1:LED2 = 0;break;
                case 2:LED3 = 0;break;
                case 3:LED4 = 0;break;
                default: P3 = 0xff;
        }
        if( ifpoint == 1 ) dp = 1;
        else dp = 0;
        P2 = num[number]|0x80
        delayus(200);
        P3 = 0xff;
}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i;
        bit point;
        for(i = 0;i<4;i++)
        {
                if(i == 1) point = 0
                else point = 1;
                dispone(i,point,dispdata[i]);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 = 0
        while(1)
        {
                switch(cnt++)
                {
                        case 0  : decodenum(ad_action(0)*addo+zero,0);break
                        case 70 : decodenum(ad_action(1)*addo+zero,1);break
                        case 140: decodenum(ad_action(2)*addo+zero,2);break
                        case 210: decodenum(ad_action(3)*addo+zero,3);break
                        case 280: decodenum(ad_action(4)*addo+zero,4);break
                        case 350: decodenum(ad_action(5)*addo+zero,5);break
                        case 420: decodenum(ad_action(6)*addo+zero,6);break
                        case 490: decodenum(ad_action(7)*addo+zero,7);break;
                        case 560: cnt = 0;break;
                }
                disp();
        }
}

网友A:
这是一个显示程序,显示宏定义, 后面位声明,数组定义,延时和显示函数,最后主函数运行。

网友B:
分析程序一般从主程序入手即“void main()”,前提需要了解C语言的基础知识点和函数部分相关知识。就不难分析程序完成的功能。
在主程序的主循环中即while(1){}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条件选择语句switch(cnt++){case 0:break;}关于这个的使用可以在网上找到详细的使用方法。

其中主要有两个函数在使用分别是void decodenum(float adv,unsigned char chn)和unsigned char ad_action(unsigned char chn)。
void decodenum(float adv,unsigned char chn)//这个函数的功能是把一个浮点数放大一百倍后保存到dispdata[]数组的0-2位,共3位。
dispdata[0]保存的是放大一百倍后的百位,
dispdata[1]保存的是放大一百倍后的十位,
dispdata[2]保存的是放大一百倍后的个位,
ad_action()这个函数的功能是读取芯片的AD转换的值。
disp();这个函数是一个LED的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