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图 实现测量8路电压 从头到尾各元器件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20-06-01):
请教一下 这个电路图  实现测量8路电压  从头到尾各元器件是怎么运行的
刚开始先是什么器件运行  然后又怎么样
单片机小白不太明白原理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用过,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用STC单片机带ADC功能的去作更简单,而且手册中还有例程,这样好作得很。自己先调通一个通道,然后再扩展

网友B:
刚开始运行AD芯片ADC0809,  然后把转换的给数据CPU,输出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