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17无法统一修改丝印宽度

楼主(2020-06-01):
为什么统一修改丝印字体大小的时候Text Width显示灰色,无法修改,只能修改高度,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修改字体宽度呢?

网友A:
修改这个你只需要鼠标左键单击一下就会出现对应的数值,键盘输入你想要的数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这个你只需要鼠标左键单击一下就会出现对应的数值,键盘输入你想要的数值就好了!

我的宽度那栏数值是灰色的,改不了

网友B(2020-08-17):
楼主  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

网友C:
你在那一栏,选择SAME才行

网友D:
不要忘记选择SAME了,也就是同一种类型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