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一仿真就闪退

楼主(2020-06-01):
我用proteus做单片机的数码管实验,仿真1分钟不到就闪退,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怎么个闪退?如果是程序直接关闭了,哪就是软件问题,如果是仿真出错了,哪就是代码问题,或者进去某个死循环

网友B:
大部分情况下是软件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后来重新装软件就没发现问题了

网友C:
估计是你的软件插件出问题了吧,可以考虑卸载了重新安装

网友D:
软件问题吧 建议重装

网友E:
不能安装在中文名的文件夹

网友F:
软件出线问题,建议直接重新安装

网友G:
安装的路径是否跟中文有关等,是不是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是不是版本过低有关系

网友H: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不行,就卸载重装,楼上说的一样,不能有中文名,因为是国外的软件

网友I:
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可以重新安装

楼主:
我知道了,是在安装的时候两个目录根要一致

网友J:
可能软件安装没有做好哦,建议再试几次后可尝试重装软件

网友K:
这个可能就是软件与你电脑系统不匹配,你可以换最新版本的proteus

网友L:
可以试试卸载重装

网友L:
软件重装比较靠谱

网友M:
安装路径不对或者版本和你电脑系统不匹配,建议重装或者换装另一种

网友N:
直接画pcb用实物做,不用仿真,嘉立创5cmx5cm以内的板子5块钱5块还包邮,相当于1块钱一块了。

网友O:
一般是软件问题,软件没问题就是源代码问题

网友P:
试试管理员运行呢

网友Q:
可能是软件问题,重装试试

网友R:
你用了8.6的版本,就好了。我之前也是这样,用8.6的就不闪退了

网友S:
1.不能安装在名字有中文的文件夹
2.最好安装在根目录
3.安装出错,重装

网友T:
在设置中看看配置目录是否正确

网友U:
PO解不良,

网友V:
我用8.6版本的,系统是win10。没有闪退现象。

网友W:
建议安装低一点的版本,例如7.8.我就是用7.8不闪退

网友X:
应该是软件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卸载重新安装吧

网友Y:
看看软件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出现问题,与系统兼容吗

网友Z:
这时候卸载重装是最简单的

网友AA:
大概率是版本问题,估计楼主是8.7的吧
网上的破解貌似有点瑕疵 推荐重装一个8.6之类的
不重装也有方法可以试试,CSDN上搜搜,有一个替换文件的方法,不过不确保一定能成功

网友Y:
软件是否破解了,如果没有破解需要破解这个软件,然后再看看和电脑系统兼容吗

网友AB:
查看一下是否是在中文路径下,另一种情况可能是没破解或破解没成功,建议如果c盘容量大的话,装在c盘破解。

网友AC:
大概是软件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卸载重新安装吧

网友AD:
闪退应该是软件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建议下载个正版授权的proteus

网友AE: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们实验课上之前也是一直闪退,重新安装后就好了

网友AF:
重启电脑试试,仍然不行建议重装,毕竟也不知道你具体怎么闪退。

网友AG(2021-04-03):
安装路径,我的电脑也算的。我的电脑/d/program....->computer/d/program。。我就是改了这个之后就好了

网友AH: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建议重下,或者是用户名建立使用不当

网友AI:
楼主是否使用proteus8.7   在这个版本中若仿真运行含有数码管和液晶显示屏的原理图,能正常运行,但是在正常运行不到一分钟后发生闪退。而在没有上述两种器件的仿真中,未发生闪退现象。大多是破解过程发生问题。重新安装可解决问题,安装时选择自定义安装,第二项安装路径与数据路径【注:一定要保持安装路径和数据路径保持一致】可解决破解过程的问题(亲身实测,完美解决闪退)

网友Y:
软件是否破解了,你安装的软件版本是否和系统兼容

网友AJ:
软件安装问题吧 卸了重新按一下

网友AK:
这就是你C盘的库文件目录缺少文件
例如这个目录(可能目录名称少有不同) C:\Program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看看有没有 MODELS,LIBRARY等目录,没有就从安装目录复制过来,软件中可能就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