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数字电压表+测量滑动变阻器电阻转化成0到5v显示

楼主:
功能:对RV1电压进行实时检测,并在LCD1602上显示保留两位小数,RV1电压采用ADC0809进行采集。
转换原理:模拟量由0#通道输入(ADDA,ADDB,ADDC均接地);

      时钟脉冲CLOCK采用定时器0产生5kHz时钟,由P3.3输出;

      转换启动脉冲(START和ALE)采用软件模拟,由P3.4输出;

      转换结束信号(EOC)由软件查询P3.5状态获得;

      转换结果使能脉冲(OE)采用软件模拟,由P3.6输出。

protues仿真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302.h>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sbit CLOCK=P3^3;
sbit START=P3^4;
sbit EOC=P3^5;
sbit OE=P3^6;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
             for(j=0;j<125;j++);
}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
        RS=0;
        RW=0;
        E=0;
        P2=dat;
        delay(2);
        E=1;
        E=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RS=1;
        RW=0;
        E=0;
        P2=dat;
        delay(2);
        E=1;
        E=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temp =0;
        float VOL=0.0;
//LCD初始化
        write_command(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
        write_command(0x08);
        delay(5);
        write_command(0x01);
        delay(5);
        write_command(0x06);
        delay(5);
        write_command(0x0C);
        delay(5);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02;
        TH0=0x9c;//自动重装
        TL0=0x9c;

        EA=1;
        ET0=1;
        TR0=1;

        while(1){
                OE=0;
                START=0;
                START=1;
                START=0;
                delay(1);
                while(!EOC);//空等待
                OE=1;
                temp=P1;
                OE=0;

//显示

          write_command(0x80);
                delay(5);
          write_data('V');
                delay(5);
                write_data('o');
                delay(5);
                write_data('l');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VOL=temp*5/255;

                write_data(str[(int)VOL]);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str[(int)(VOL*10)%10]);
                delay(5);
                write_data(str[(int)(VOL*100)%10]);
                delay(5);
          write_data('V');
                delay(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OCK=~CLOCK;

}

网友A(2021-01-09):
请问一下 代码中空等待,和最后时钟取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