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为什么protues仿真时,电机模块一运动,其他模块就停止工作了?

楼主(2020-06-01):
我需要用步进电机来控制速度(速度不符合设定值时,用电机正反转代替已经调整了),在protues仿真时,电机模块一运动,其他按键模块等就无法工作了,请问这是程序的问题还是protues电机仿真时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因为51是单线程的,仿真、实际都一样,电机模块工作,其它模块当然不会工作。
要想其它模块在电机模块工作时也能响应,只能采取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51是单线程的,仿真、实际都一样,电机模块工作,其它模块当然不会工作。
要想其它模块在电机模块工作 ...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按键不是做的外部中断的方式的话,单片机在驱动电机的动作时就不会响应你的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按键不是做的外部中断的方式的话,单片机在驱动电机的动作时就不会响应你的按键的

按键跟电机都不是中断方式,电机转动后会按键模块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