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共阴数码管驱动 这样能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吗?是不是要加译码器

楼主:
#
5黑币
这样能直接连到单片机的io口吗?是不是要加译码器

网友A(2020-06-01):
仿真可以,实际的话加HC245,HC595,三八译码器等等都可以

网友B:
共阴的管子 没必要接三极管 ,P0 口的下拉能力还是很强的
你这个三极管接法 感觉有问题,一般集电极 接负载

网友C:
你这里最好加1K上拉电阻

网友C:
无需加译码器,直接连接,再对显示器进行位控,数字显示编程就行

网友D:
直接即可,三极管集电极电阻太大,流过数码管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E:
P0口需要加上拉电阻。仿真软件可以驱动4位数码管

网友F: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小功率的连三极管都可以省下

网友G:
直连可以,不过你用的是共阴数码管,这样接,亮度太低,P2需要接608--1K上拉电阻。
换成共阳数码管就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