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6,PWM控制蜂鸣器频率串口输出(附带源码和仿真图)

楼主(2020-06-01):
代码仅供参考,小白一枚,请多指教。其中利用了system,TIM2,USART1,按键中断等stm32基本设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LED.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time.h"

void Delay( uint32_t t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ration(void);

uint16_t Key_Value=0;

void Delay( uint32_t t )
{
                while(--t);
}

void RCC_Config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DeInit();
        /* 开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判断HSE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选择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PCLK2时钟源为 HCLK(AHB) 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PCLK1时钟源为 HCLK(AHB) 8分频   9M*/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 1分频,倍频数为4,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4 = 32MHz */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4);
//                /* 使能PLL */
//                RCC_PLLCmd(ENABLE);
//                /* 等待PLL输出稳定 */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选择SYSCLK时钟源为HS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等待HSE成为SYSCLK时钟源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void EXTI_Configration()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调用GPIO_EXTILineConfig函数分配引脚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3);
    //调用EXTI_Init函数配置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配置中断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ration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SoftTimerInit(void)
{
  bsp_StartAutoTimer(Key_Scan_TMR_ID,10);
}

int main()
{
        RCC_Configration();
  Key_Configration();
        NVIC_Configration();
        bsp_InitSysTick();
  SoftTimerInit();
        EXTI_Config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5000);
  USART1_Configration();

  printf("--------嵌入式创新设计--------\r\n");
  printf("基于stm32的PWM波调节蜂鸣器频率\r\n");
        printf("------------------------------\r\n");
        printf("key1频率减小      key2频率增加\r\n");

while(1)
{

                 if( bsp_CheckTimer(Key_Scan_TMR_ID) )
         {
                 Key_Value = Key_Prosse();
         }
         if(gKey.KeyStatu == 1)
         {
           if(Key_Value == 1)
                 {
                         Key_Value=0;

                         if(TIM2->ARR < 10000)
                         {
                                 TIM2->ARR += 500;
                         }
                         else if(TIM2->ARR >= 10000)
                         {
//                                 TIM2->ARR = 10000;
                                 printf("超过范围\r\n");
                         }
                 }
                 else if(Key_Value == 2)
                 {
                          Key_Value=0;

                         if(TIM2->ARR > 500)
                         {
                           TIM2->ARR -= 500;
                         }
                          else if(TIM2->ARR <= 500)
                         {
//                                 TIM2->ARR = 500;
                                 printf("超过范围\r\n");
                         }
                 }
                 TIM2->CCR2=(TIM2->ARR)/2;
         }
}
}

网友A:
大佬,这个led和数码管没反应啊,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B(2020-09-27):
感谢分享,正要用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