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Keil程序+STM32+三态门的使用

楼主(2020-06-01):
记录一下学习经验~
这篇博客是关于三态门的使用的。尽管我们数字逻辑已经了解过三态门。但是实际应用起来。昨天还是花了点时间。

别问。问就是想试试哈哈哈。
题目要是:

在STM32的PB0引脚.上连接2个三态门,再从2个三态门分别连

接到1个LED和1个按钮。编写程序控制LED和按钮,使得按钮按下时,LED点亮;按钮弹起时,LED熄灭。

!注意:

▲除了PB0和三态门的控制信号之外,不能再用更多的PA,PB,PC弓|脚了

▲按钮一端接三态门,另-端接地。按钮不能接到三态门的控制端,那样三态门就没意义了

▲LED和按钮之间不能有任何直接连线

▲LED点亮时,适当加入延时,但不宜太长

▲若最后效果中LED有闪烁,属正常现象。.

记录:小tips:把一个端口既当作输入端口使用,也当作输出端口使用。

视频学习链接(B站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Q4y1M77g/
多多支持噢

使用的是STM32F103R6噢~

关键代码部分: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 1);//三态门启动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Configure GPIO pin : PB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while (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0))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0);

                }

                /*Configure GPIO pins : PB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1);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2, 0);

                HAL_Delay(100);

    /* USER CODE BEGIN 3 */

  }

源码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