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烧录程序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6-01):
在用STC89C52RC单片机烧录程序时,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检查了很多地方,也百度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
首先单片机型号没有选错选的是STC89C52RC/LE52RC
也冷启动了,STC编译器接线也是RXD接TXD,使用的下载软件是最新版的,也试了上一版不管用
下载线也换过了,单片机vcc和GND电压差不多5V
因为百度出电源按键要选择常闭的,又把常开改成常闭
不知道哪里错了,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看看晶振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B:
不能换个片子试下?片子是好的不?

网友C:
真的,很不建议你们用stc的单片机。
稍微贴进一下企业常用的mcu厂家好点。
8位机我这边常用合泰、中颖、比亚迪、和其他的。
相对来说建议新手用 新唐的  例如:n76e003 。新唐的仿真器是开源的,资料也是齐全的、例程也足够的标准,烧录仿真没有一丝难度和问题。51内核。 要说我打广告应该不至于。
去年我还觉得stc的好,毕竟ch340不到10块钱的东西,,直到后来烧录经常有问题,还仿真不了、、、说白了不好用吧,放弃了。

网友D:
第一,波特率调低一些,推荐9600,其次,电脑点击“程序下载”后,单片机需要重新上电(即断开电源重新接通,注意,与串口的共地不能断)

实例可参考:www点stcisp点com/qa  (自行替换掉点)

网友E:
换免冷启动的自动下载器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F:
图发上来 详细看看,无非就是接口错了 是不是接到别的串口,是不是 R T 反了 ,没共地,上锁了,没有正常的断电供电过程 ,波特率高了,其他故障真的很少遇到

网友G:
我白天也这样哈哈 后来发现按着单片机就好了 可能是因为松动了吧 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不建议你们用stc的单片机。
稍微贴进一下企业常用的mcu厂家好点。
8位机我这边常用合泰、中颖、 ...

别的单片机我用得不多,但合泰我用过
合泰的烧录器四百块一个,仿真器四百块一个,仿真IC30块一个,这个价格可真不是新手能玩的呀
而且,越老的周边设备就越贵,虽然功能是一样的,但新手不一定知道,而且,合泰方面的学习资料是很少的,大多资料就只能从数据手册上去找
相对于STC,资料多,下载器才10块钱一个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发现单片机上好像有个按钮,就在usb接口那里,下载程序后,按下那个按钮,就ok。

网友D:
现象:客户的开发板使用STC89单片机”,在STC-ISP软件选STC89C52RC下载,程序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下载不成功。
   解决:经查看,用户使用的是STC低价版的型号为“STC89C52”(无RC后缀)单片机,需在STC-ISP软件选该“STC89C52”型号才可以下载。(但目前若不留意误选STC89C52RC软件也不报错,只会一直提示检测中,希望以后STC-ISP软件能完善提示)

现象:客户反映其中一片STC89C52RC 进行下载成功,但“放置”几周后不能就不能下载了,是否放坏了?
   解决:据本站实际测试,像STC89C52RC这种长期生产的量产定型经典芯片,使用了2007版及2017版的该芯片分别在2007年版的STC-ISP V3.5及2017年版的STC-ISP V6.85G进行下载,均可下载成功。证明只要同一型号芯片一般存储下均可正常下载。该客户不能下载经分析是芯片可能意外(如静电、过压等)损坏了,更换一个即下载成功了(注:芯片存储、使用需符合要求)。

网友J:
这个系列的没用过,但用的STC15xx、STC8Axx、STC8Gxx系列,累计烧录几千次,除了硬件故障,没有出现过烧录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