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51单片机4路超声波测距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
原件清单

序号

编号

型号、规格

描述

数量

备注

1

R1

10k

1/4W电阻

1

复位电阻

2

R2

4.7k

1/4W电阻

1

3

W1

10k

精密可调调电阻

1

4

BY

BEEP

蜂鸣器

1

5

BG1

9012

PNP

1

6

C1

470uF/16V

电解电容

1

7

C2

104

瓷片电容

1

8

C3

10uF

电解电容

1

7

C4

22pF

瓷片电容

1

10

C5

22pF

瓷片电容

1

11

IC1

AT89S51

AT89S52

单片机

1

  AT89C51
  AT89C52
  STC89C52RC

12

IC

DIP40

40集成电路座

1

13

Y1

12MHz

晶振

1

14

USB

USB

USB接口

1

15

HC-SR04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4

测量范围2-450厘米

16

D1

1N4007

整流二极管

1

17

ZXZ1

DG7.62-2P

接线端子

1

18

PCB

9*12厘米

  9*12厘米以上洞洞板

1

19

1602

1602液晶屏

1

20

K1

按键开关

1

21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1

导线

若干

焊锡丝

若干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csb=P1^4;                        // 第一路 Trig
sbit csbint=P1^5;                // 第一路 Echo
sbit csb1=P1^6;                   //  第二路 Trig
sbit csbint1=P1^7;           //  第二路 Echo
sbit csb2=P3^6;                   //  第三路 Trig
sbit csbint2=P3^5;           //  第三路 Echo
sbit csb3=P3^4;                   //  第四路 Trig
sbit csbint3=P3^3;           //  第四路 Echo
sbit k1=P1^0;           //  K1
sbit k2=P1^1;           //  K2
sbit led=P2^7;           //  指示灯

sbit fmq=P3^2;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aa[16]={' ','.',' ',' ','m',' ',' ',' ',' ',' ',' ',' ','.',' ',' ','m'};
unsigned char bb[16]={' ','.',' ',' ','m',' ','.',' ',' ',' ',' ',' ','.',' ',' ','m'};

unsigned char zf;

unsigned int dz,k,s,j,bgz,k,s1,s2,s3,s4;
int temp;
float csbc,wdz;

main()
{
        TH0=0;
        TL0=0;
        TMOD=0X11;        //T1,T0为16位定时器
        EA=0;

         init();
    Init_DS18B20();
    dz=100;                  //报警定值
        LCD_Write_String(0,0,aa);
        aa[9]=0xdf;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DelayMs(100);
                if(temp<0)
                {
                           temp=-(temp-1);
                           zf=1;
                        aa[12]='-';
                }
                else
                {
                        zf=0;
                        aa[12]=' ';
                }
                wdz=0.00000607*temp;   //温度补偿计算
                if(zf==0)
                {
                          csbc=0.03315+wdz;
                }
                else csbc=0.03315-wdz;

                aa[6]=temp/1000+0x30;
                aa[7]=temp/100%10+0x30;//显示十位
                aa[8]=temp%100/10+0x30;//显示个位
        if(zf==0)
            {
                        if(temp<1000)
                        {
                                   aa[6]=' ';
                                   if(temp<100)
                                   {
                                      aa[7]=' ';
                                }
                        }
                }
                else
                {
                        if(temp<1000)
                        {
                                   aa[6]='-';
//                                   aa[12]=' ';
                                   if(temp<100)
                                   {
                                        aa[6]=' ';
                                           aa[7]='-';
                                }
                        }
                }

///////////////////////////////////////////
//                    第一路        测距模块                         //
///////////////////////////////////////////
                  csb=0;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1;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50;        //延时
            while(j--)
                {
                }
                csbint=1;
        j=0;
                   while(csbint)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csbint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csbint=0;
                }
                TR0=0;
                s1=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csbc=csbc/2;
                s1=s1*csbc-4;

///////////////////////////////////////////
//                    第二路        测距模块                         //
///////////////////////////////////////////
                  csb1=0;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1=1;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50;        //延时
            while(j--)
                {
                }
                csbint1=1;
        j=0;
                   while(csbint1)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csbint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csbint1=0;
                }
                TR0=0;
                s2=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s2=s2*csbc-4;

///////////////////////////////////////////
//                    第三路        测距模块                         //
///////////////////////////////////////////

                  csb2=0;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2=1;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50;        //延时
            while(j--)
                {
                }
                csbint2=1;
        j=0;
                   while(csbint2)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csbint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csbint2=0;
                }
                TR0=0;
                s3=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s3=s3*csbc-4;
///////////////////////////////////////////
//                    第四路        测距模块                         //
///////////////////////////////////////////

                  csb3=0;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3=1;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50;        //延时
            while(j--)
                {
                }
                csbint3=1;
        j=0;
                   while(csbint3)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csbint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csbint2=0;
                }
                TR0=0;
                s4=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s4=s4*csbc-2;

                if(s1<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aa[0]='-';
                        aa[2]='-';
                        aa[3]='-';
                }
                else if(s1>2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aa[0]='C';
                        aa[2]='C';
                        aa[3]='C';
                }
                else
                {
                        aa[0]=s1/100+'0';
                        aa[2]=s1/10%10+'0';
                        aa[3]=s1%10+'0';
                }

                if(s2<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bb[0]='-';
                        bb[2]='-';
                        bb[3]='-';
                }
                else if(s2>2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bb[0]='C';
                        bb[2]='C';
                        bb[3]='C';
                }
                else
                {
                        bb[0]=s2/100+'0';
                        bb[2]=s2/10%10+'0';
                        bb[3]=s2%10+'0';
                }

                if(s3<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bb[11]='-';
                        bb[13]='-';
                        bb[14]='-';
                }
                else if(s3>2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bb[11]='C';
                        bb[13]='C';
                        bb[14]='C';
                }
                else
                {
                        bb[11]=s3/100+'0';
                        bb[13]=s3/10%10+'0';
                        bb[14]=s3%10+'0';
                }
///////////////////////////////////////////
                 if(s4<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aa[11]='-';
                                aa[12]='.';
                        aa[13]='-';
                        aa[14]='-';
                }
                else if(s4>2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aa[11]='C';
                        aa[12]='.';
                        aa[13]='C';
                        aa[14]='C';
                }
                else
                {
                        aa[11]=s4/100+'0';
                        aa[12]='.';
                        aa[13]=s4/10%10+'0';
                        aa[14]=s4%10+'0';
                }
            if(k1==0)
                   {
//                           while(k1==0);
                           dz++;
                        if(dz>200)
                           {
                                   dz=200;
                           }
                   }
        if(k2==0)
                {
//                        while(k2==0);
                        dz--;
                        if(dz<30)
                        {
                                   dz=30;
                        }
                }
                bb[6]=dz/100+'0';
                bb[7]='.';
                bb[8]=dz/10%10+'0';
                bb[9]=dz%10+'0';

///////////////////////////////////////////

            if(s1<s2)
                {
                   s=s1;
                }
                else s=s2;

            if(s<s3)
                {
                   s=s;
                }
                else s=s3;

             if(s<s4)
                {
                   s=s;
                }
                else s=s4;

                if(s<dz)
                {
                        bgz=s*5;
                          for (k=0;k<bgz;k++)
                          {
                            DelayUs2x(150);
                            fmq=0;       //BEEP
                                led=0;
                          }
                }
                fmq=1;
                led=1;
                LCD_Write_String(0,0,aa);
                LCD_Write_String(0,1,bb);
        }
}

keil工程文件
以及Proteus仿真原理图压缩至附件

网友A(2021-04-20):
这种东西就别上传了,论坛里面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