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CD彩色液晶屏显示汉字、英文、数字的程序

楼主(2020-06-01):
共享一份资料,LCD彩色液晶屏显示汉字、英文、数字的程序,适合初学者,单片机用STM32

#include "pbdata.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u8 i=0;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FSMC_Configuration();

   SSD1963_Init();
   delay_ms(1000);
   SSD1963_CLEAR(WHITE);

   for(i=0;i<4;i++)
        {
                Show_Font(30+i*50,50,i,RED,WHITE);
        }

        for(i=0;i<15;i++)
        {
           Show_Str(10+i*15,100,i,RED,WHITE);
        }

    while(1)
        {
                TFT_Draw_Rectangle(10,150,230,160,RED);
                delay_ms(200);
                TFT_Draw_Rectangle(10,150,230,160,BLUE);
                delay_ms(200);
                TFT_Draw_Rectangle(10,150,230,160,GREEN);
                delay_ms(2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7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使能FSMC接口时钟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FSMC 管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背光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打开背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FT 复位脚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启用FSMC复用功能 设置为复用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D0
                                                                | GPIO_Pin_15  //D1
                                                                | GPIO_Pin_0   //D2
                                                                | GPIO_Pin_1   //D3
                                                                | GPIO_Pin_8   //D13
                                                                | GPIO_Pin_9   //D14
                                                                | GPIO_Pin_10 ;//D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模式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D4
                                                                | GPIO_Pin_8  //D5
                                                                | GPIO_Pin_9  //D6
                                                                | GPIO_Pin_10 //D7
                                                                | GPIO_Pin_11 //D8
                                                                | GPIO_Pin_12 //D9
                                                                | GPIO_Pin_13 //D10
                                                                | GPIO_Pin_14 //D11
                                                                | GPIO_Pin_15;//D1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RS
                                                                | GPIO_Pin_4  //nOE
                                                                | GPIO_Pin_5; //nW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NE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网友A(2020-12-15):
中间加个液晶控制IC,如RA8889就很好处理了,文字图片甚至视频都很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