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覆铜的小问题

楼主(2020-06-01):
问问各位大佬。如果我做了个pcb板。都在底层走线,那算不算是单层板,如果是单层板的话,覆铜是顶层和底层都要覆铜吗,。还是只要覆铜底层就好了,。。谢谢大嘎了。**--**--

网友A:
单层板成本低,一般适用于直插式元件的电路板,也有混装贴片元件在底层,顶层装直插件。如果花了双面板的钱,实际只用底层,顶层覆铜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单层板 就是一面有铜,你在顶层走线 或者 底层走线 都是单面板,注意 是 或者
你在两面都覆铜了 那就是双面板,不管你在哪走线,就看几面有铜 就是几层,四层板 就是四层铜

网友C:
覆铜只覆一层  如果只在底层只覆底层 反之在顶层

楼主:
那么那些元件全都设置在top layer需要改成bottom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