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reg51.h>#include <intrins.h>

楼主:
//****************************头文件声明***************************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I/O口线声明****************************
#define SEG_CODE_PORT P0 //数码管段选
#define BIT_CODE_PORT P2 //数码管位选
Sbit DS18B20_DATA=P3^7; //18B20数据口
sbit BUZZ=P1^0; //蜂鸣器定义
sbit key1=P3^2; // 按键定义
sbit key2=P3^4;
//************************常量数组(段码表)声明*********************
uint8 code SegCode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全局变量声明***************************
int t=0x0248; //定义报警温度
int Temperature; //
int a= 0x0180; //报警温度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BitWrite(bit Bit);
bit DS18B20BitRead();
void DS18B20ByteWrite(uint8 Byte);
uint8 DS18B20ByteRead();
void GetTemperature();
void DispTemperature();
void Delay(uint16 ms);
void AlarmCheck()
{
uint8 i;
if(Temperature>a ) //温度大于a蜂鸣器报警
{
for(i=0;i<50;i++)
{
BUZZ=~BUZZ ;
Delay(1); //延时50ms
}
}
}
void key()
{
uint8 key1,key2;
Delay (5);
if( key1 ==0);
{Delay(5);} //消抖
if(key1==0)
{t=t+0x0008;} //温度加0.5
while(!key1);
Delay(5);
if (key2==0)
{
Delay(5);} //消抖
if (key2==0)
{t=t-0x0008;} //温度减0.5
while (!kkey2)£»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GetTemperature() ;
DispTemperature() ;
key();
AlarmCheck();
}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Init()
{
uint16 i;
while(1)
{
DS18B20_DATA=0;
i=640;
while(--i); //延时800US
DS18B20_DATA=1;
i=56;
while(--i); //延时70us
if(DS18B20_DATA==1) continue; //无响应则重发复位脉冲
i=224;
while(--i); //??280us
if(DS18B20_DATA==1) break; //复位成功}
i=160;
while(--i);//??200us
}
//***********************DS18B20位写函数************************
void DS18B20BitWrite(bit Bit)
{
uint16 i;
DS18B20_DATA=0;
i=4;
while(--i); //延时5us
DS18B20_DATA=Bit; //发送一位数到DS18B20
i=48;
while(--i); //延时60us
DS18B20_DATA=1;
}
//**********************DS18B20位读操作函数*************************
bit DS18B20BitRead()
{
bit temp;
uint16 i;
DS18B20_DATA=0;
i=4;
while(--i); //延时5us
DS18B20_DATA=1;
i=4;
while(--i); //延时5us
temp=DS18B20_DATA; //读来自DS18B20的一位数
i=48;
while(--i); //延时60us
return temp;
}
//**********************DS18B20字节写操作函数************************
void DS18B20ByteWrite(uint8 Byte)
{
uint8 i;
for(i=0;i<8;i++) //一共发送8位
{
if(Byte&0x01==1 ) //发送最低为
DS18B20BitWrite(1); //发1
DS18B20BitWrite(0); //发0
Byte>>=1; //字节移位
}
}
//**********************DS18B20字节读操作函数************************
uint8 DS18B20ByteRead()
{
uint8 i,temp=0;
for(i=0;i<8;i++) //一共读8位
{
temp>>=1; //字节变量右移
if(DS18B20BitRead()==1) //读取1位数据并存入临时变量temp中
temp|=0x80; //temp最高位置1
}
return temp; //返回读到的8位数}
//*****************************温度采集函数**************************
void GetTemperature()
{
uint8 Buff[2],i;
DS18B20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ByteWrite(0xCC); //跳过ROM匹配(因为只有一个DS18B20)
DS18B20Byte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for(i=0;i<250;i++)
DispTemperature(); //等待750ms,期间不断刷新LED显示
DS18B20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ByteWrite(0xCC); //跳过ROM匹配
DS18B20ByteWrite(0xbe); // 准备读转换结果
Buff[0]=DS18B20ByteRead(); //读温度值低字节
Buff[1]=DS18B20ByteRead();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erature= (Buff[1]<<8)+Buff[0]; //拼成16位温度值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ispTemperature()
{
uint8 temp1,temp2;
key();
temp1=(t>>4)/10; //显示十位
if(temp1==0)
SEG_CODE_PORT=0xFF ; //十位为0则隐去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emp1];
BIT_CODE_PORT=0xF0;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4)%10]&0x7F; //Ï显示个位
BIT_CODE_PORT=0xF1;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0x0F)*10/16]; //显示十分位
BIT_CODE_PORT=0xF2;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temp2=(Temperature>>4)/10; //显示十位
if(temp2==0)
SEG_CODE_PORT= 0xFF;//十位为0则隐去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emp2];
BIT_CODE_PORT=0xF5;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emperature>>4)%10]&0x7F; //Ï显示个位
BIT_CODE_PORT=0xF6;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SEG_CODE_PORT=SegCodeTable[(Temperature&0x0F)*10/16]; //显示十分位
BIT_CODE_PORT=0xF7; //选择显示位置
Delay(1);
BIT_CODE_PORT=0xFF;
}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16 ms)
{
uint16 i;
do{
i=790;
while(--i); //延时1ms(STC12C5A60S2,11.0592MHz,代码5级优化)
} whi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