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窗帘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自己做的设计,能够手动开关窗帘,根据光照与温度自动开关窗帘,有温控和光控模式,每个模式都有一个按钮进行控制。窗帘的开关是根据电机的状态来判断的,比如0是打开,130左右是关闭。
本人大二,设计上可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给师傅看时是非常完善,没有错误的,欢迎交流,请多指教~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DC0832.h"
#include"28BYJ48.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全局变量
uchar light=0,temp=0;
int flag=0,z=0,f=0;
int q=0;
int j=0,k=0;
int count=0,flag1=0;
int Time;
int mode=0;

void delay(int x)
{
        int i;
        while(x--)
        for(i=10;i>0;i--);
}

void auto_control_motor(uchar dat)
{
        if(Time < dat)
        {
                Time++;
                motor_z();
        }
        else if(Time == dat) motor_s();
        else
        {
                Time--;
                motor_f();
        }
}

void light_state_control()
{
        if(light<0)                                                        flag = -1;
        if(light>=0 && light<35)                        flag = 0;
        else if(light>35 && light<75)                flag = 1;
        else                                                                flag = 2;

        switch(flag){
                case -1:        auto_control_motor(0);
                        break;
                case  0:        auto_control_motor(0);
                        break;
                case  1:        auto_control_motor(10);
                        break;
                case  2:        auto_control_motor(30);
                        break;
                }
}

void temp_state_control()
{
        if(current<0)                                                        flag = 0;
        if(current>15 && current<=25)                        flag = 0;
        else if(current == 15)                                        motor_s();                                         //特殊情况
        else if(current>25 && current<35)                flag = 1;
        else                                                                        flag = 2;

        switch(flag){
                case -1:delay(10000);
                        break;
                case  0:        auto_control_motor(0);
                        break;
                case  1:        auto_control_motor(14);
                        break;
                case  2:        auto_control_motor(14);
                        break;
                }
}

void curtain_state_control()
{
        if((light>=0 && light<35))                        flag = 0;
        else if((light>35 && light<75))                flag = 1;
        else                                                                flag = 2;

        switch(flag){
        case  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3, "on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4, "low ");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3, "half");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4, "mid ");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3, "off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4, "high");
                break;
        }
}

void main(void)
{

        delay(100);
        ReadTemperature();
        delay(100);
        LCD_init();
        ADC0832_read(0);
        ADC0832_read(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 1, "Light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 2, "Temp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 3, "Cutain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 4, "Level  :");
        while(1)
        {
                if(k1 == 0)                mode = 1;
                if(k2 == 0)                mode = 2;
                if(k3 == 0)                mode = 3;
                if(k4 == 0)                mode = 4;

                if(mode==1)
                {
                        light=ADC0832_read(0);                                                                //读取AD值
                        light=light*100/255;                                                                //转换为光强

                        LCD_disp_char(12, 1, ASCII[light/100]);
                        LCD_disp_char(13,1,ASCII[light%100/10]);
                        LCD_disp_char(14,1,ASCII[light%10]);
                        //窗帘状态管理
                        light_state_control();
                        curtain_state_control();
                }
//-------------------------------温控模式--------------------------------------
                if(mode==2)
                {
                        DS_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
                          temp_state_control();
                        if(current>15 && current<=25)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3, "on  ");
                        else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 3, "off ");
……………………

网友A(2020-06-29):
void auto_control_motor(uchar dat)
{
        if(Time < dat)
        {
                Time++;
                motor_z();
        }
        else if(Time == dat) motor_s();
        else
        {
                Time--;
                motor_f();
        }
}
这一段的Time有数值吗

网友B:
我到protues仿真不成功,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auto_control_motor(uchar dat)
{
        if(Time < dat)

全局变量有默认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到protues仿真不成功,为什么

你这个是安装有问题.我刚下载测试的时候也是报错,不过不是你这个错误,是显示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后来我从http://www.51hei.com/bbs/dpj-56637-1.html  这里下载了adc083x.dll 到模块目录就搞定了
我是安装的Proteus仿真8.8版本

效果如下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安装有问题.我刚下载测试的时候也是报错,不过不是你这个错误,是显示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 ...

怎么安装这个文件包呢,我百度看直接拖进去,我拖进去了还是不好使,还是会显示adc083x

网友F(2021-03-30):
可以遥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安装有问题.我刚下载测试的时候也是报错,不过不是你这个错误,是显示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 ...

你好  附件在哪找的

网友H(2021-05-07):
你好,有具体的各个模块的讲解吗,比如光敏检测模块的数据传输,单片机初学者,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网友I:
没做遥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好,有具体的各个模块的讲解吗,比如光敏检测模块的数据传输,单片机初学者,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时间太久远了,现在不做单片机,这些资料没有了嗷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