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学习 花卉识别分类C++例程

楼主(2020-06-01):
机器学习 花卉识别分类源程序如下:
#include <bits/stdc++.h>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maxn=155;
vector<int> v[maxn];
map<string, int> mp;
struct Iris
{
    double prop[4];
    //0_Sepal_Length 1_Sepal_Width
    //2_Petal_Length 3_Petal_Width
    int sum;//原本分类;
    int pv;//预测分类;
}all[maxn];
void print(Iris a)
{
    printf("%12.1f %11.1f %12.1f %11.1f %12d %15d ",a.prop[0],a.prop[1],a.prop[2],a.prop[3],a.sum,a.pv);
    if(a.sum==a.pv) printf("\n");
    else printf(" 预测错误\n");
}
void Iris_Division(int t)
//分层随机分成t份,用于t折交叉验证;
{
    srand(time(NULL));//重置随机数种子;
    int book[maxn], cnt;
    memset(book, 0, sizeof(book));
    for(int i=1; i<=t; i++)
    {
        for(int j=1; j<=3; j++)
        {
            cnt=0;
            while(cnt<150/(t*3))
            {
                int x=rand()%50+1+50*(j-1);
                if(book[x]==1) continue;
                book[x]=1;
                v[i].push_back(x);
                cnt++;
            }
        }
    }
}
struct Tree_Node
{
    int sum;//-1表示非叶节点, 0、1、2表示该节点划分种类
    int basic;//依据什么划分
    double div;//分界值
    struct Tree_Node* left;//小于等于分界值的儿子节点
    struct Tree_Node* right;//大于分界值的儿子节点
};
double log2(double x) { return log(x)/log((double)(2.0)); }
double Cal_Ent_D(int cnt[], int n, int sum)
{
    double Ent_D=0;
    for(int i=0; i<n; i++)
        if(cnt[i]!=0)
        {
            double x;
            x=cnt[i]*1.0/sum;
            Ent_D=Ent_D-x*log2(x);
        }
    return Ent_D;
}
void Cal_Max_Gain(set<int>train, int* basic, double* div)
//计算最大的信息增益,选择划分依据;
{
    int cnt[3]={0};//3种分类结果的数量;
    int sum=train.size();
    //cout<<sum<<endl;
    for(auto x : train) cnt[all[x].sum]++;

    double Ent_D=Cal_Ent_D(cnt, 3, sum);

    vector<double> t;
    double maxx=-1e5;
    for(int i=0; i<4; i++)
    {
        t.clear();
        for(auto x : train) t.push_back(all[x].prop[i]);
        sort(t.begin(), t.end());//连续值排序,用于二分离散化
        for(int j=0; j<(int)(t.size()-1); j++)
        {
            double y=(t[j]+t[j+1])/2.0;
            double ans=Ent_D;
            memset(cnt, 0, sizeof(cnt));
            sum=0;
            for(auto x : train) if(all[x].prop[i]<=y) cnt[all[x].sum]++, sum++;
            if(sum!=0) ans=ans-(double)sum/(double)(t.size())*Cal_Ent_D(cnt, 3, sum);

            memset(cnt, 0, sizeof(cnt));
            sum=0;
            for(auto x : train) if(all[x].prop[i]>y) cnt[all[x].sum]++, sum++;
            if(sum!=0) ans=ans-(double)sum/(double)(t.size())*Cal_Ent_D(cnt, 3, sum);

            if(ans>maxx)
            {
                maxx=ans;
                *basic=i;
                *div=y;
            }
        }
    }
}
void Build_Tree(Tree_Node** T, set<int>train)//建立决策树
{
    *T=(Tree_Node*)malloc(sizeof(Tree_Node));
    ((*T)->sum)=-1; ((*T)->basic)=0; ((*T)->div)=0;
    set<int> s;
    for(auto x : train) s.insert(all[x].sum);
    if(s.size()==1) { ((*T)->sum)=(*s.begin()); s.clear(); return; }

    Cal_Max_Gain(train, &((*T)->basic), &((*T)->div));

    set<int> left_train, right_train;
    for(auto x : train)
    {
        if(all[x].prop[(*T)->basic] <= ((*T)->div)) left_train.insert(x);
        else right_train.insert(x);
    }
    Build_Tree(&(*T)->left, left_train);
    Build_Tree(&(*T)->right, right_train);
}

int Test_Data(Tree_Node* T, int x)
{
    if((T->sum)!=-1) return T->sum;
    if(all[x].prop[T->basic]<=(T->div))
        return Test_Data(T->left, x);
    else return Test_Data(T->right, x);
}
int main()
{
    freopen("iris.txt","r",stdin);
    int cnt=0;
    for(int i=1; i<=150; i++)
    {
        string s;
        scanf("%lf,%lf,%lf,%lf,",&all[i].prop[0],&all[i].prop[1],&all[i].prop[2],&all[i].prop[3]);
        cin>>s;
        if(!mp.count(s)) { mp[s]=cnt; cnt++;}
        all[i].sum=mp[s];
    }
    int t=10;
    Iris_Division(t);//分层随机分成t份,用于t折交叉验证;
    set<int> train, test;
    double Ans=0.0;
    for(int i=1; i<=10; i++)
    {
        train.clear();  test.clear();
        for(int j=1; j<=t; j++)
        {
            if(j==i) for(int k=0; k<(int)v[j].size(); k++) test.insert(v[j][k]);
            else for(int k=0; k<(int)v[j].size(); k++) train.insert(v[j][k]);
        }
        Tree_Node* tree;
        Build_Tree(&tree, train);
        printf("Sepal_Length Sepal_Width Petal_Length Petal_Width Actual_Value Predicted_Value\n");
        int Cor_Num=0, All_Num=0;
        for(auto x: test)
        {
            all[x].pv=Test_Data(tree, x);
            if(all[x].sum==all[x].pv) Cor_Num++;
            All_Num++;
            print(all[x]);
        }
        printf("第%d次 预测正确率:%.3f\n\n", i, (double)Cor_Num/(double)All_Num);
        Ans+=(double)Cor_Num/(double)All_Num;
    }
    printf("平均预测正确率:%.3f\n\n", Ans/(double)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