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LCD12864显示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6-01):
这是通过51单片机做的一个电子锁设计分享给大家
里面用了矩阵按键和LCD12864显示屏,显示屏函数和矩阵按键函数我单独做库,可以直接调用,但是显示其他字需要自己取模,取模软件我也放在文件夹里面。

下面是设计的主函数: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LCD12864.h"
  3. #include "key.h"
  4. #include "chinese.h"

void main(void)
{
        init_lcd();
        screen_protect();
        while(1)
        {
                KeyDown();
                key_data_manage(KeyValue);
        }
}

#include "key.h"
u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int u1,u2;//蜂鸣器循环延时变量
unsigned long myl=20202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for(u1=0;u1<500;u1++)
                                {
                                for(u2=0;u2<80;u2++); //延时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a++;
                        }
                }
        }
}

/************************************/
//函数名称:void touch_data_manage(u8 k_value)
//函数功能:对触屏操作返回的值进行处理
//注:case后面的数字是宫格键盘的位数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是:0,1,...,15
/************************************/
void key_data_manage(uchar k_value)                        //触屏数据处理
{
        uchar j;
        static uchar number,i;
        static uchar mode=20;
        static unsigned long num = 0;                                                //预输入值
        switch(k_value)
        {
                case 8:number = 0;i++;num=num*10+0;break;
                case 15:number = 1;i++;num=num*10+1;break;
                case 11:number = 2;i++;num=num*10+2;break;
                case 7:number = 3;i++;num=num*10+3;break;
                case 14:number = 4;i++;num=num*10+4;break;
                case 10:number = 5;i++;num=num*10+5;break;
                case 6:number = 6;i++;num=num*10+6;break;
                case 13:number = 7;i++;num=num*10+7;break;
                case 9:number = 8;i++;num=num*10+8;break;
                case 5:number = 9;i++;num=num*10+9;break;
                case 2:mode=2;break;
                case 1:Clr_hang(3,5);i=0;num=0;break;
                case 0:mode=4;break;
                case 4:;break;
                case 12:;break;
                case 3:mode=0;break;
        }
        KeyValue=20;
        if(mode == 0)
        {
                Clr_Scr();
                screen_outkey();
                num=0;
                mode=1;
                i=0;
        }
        if((mode==1)&&(i>=1))
        {
                ShowOneChar(3,8+8*i,Hz_num[10]);
        }
        if((mode==2)&&(i>=1))
        {
                ShowOneChar(3,8+8*i,Hz_num[number]);
        }
        if((mode==4)&&(num>99999))
        {
                if(num == myl)
                {
                        Clr_Scr();
                        for(j=0;j<7;j++)
                        ShowOneChin(3,16*j,Hz_right[j]);
                        P36=0;
                        delay500ms();
                        P36=1;
                }
                if((mode==4)&&(myl!=num)&&(num>99999))
                {
……………………

网友A(2024-04-29):
您好,请问有LCD12864有带字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