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LM1602和DS18B20显示温度只有-25~+25,所以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20-06-01):
求助求助!!!!!

我的问题又更新了。为什么proteus仿真的时候,只有-25~+25的数值显示是正确的啊?怎么改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DQ=P3^4;

uchar code table1[]="Temperature is:";
uint table2[6],temperature,temperatureflag;
uint wei_bai,wei_shi,wei_ge,xiaoshu,fuhao,wendu;

void delay(int a)
{
  int i,j;
  for(i=a;i>0;i--)
    for(j=0;j<110;j++);
}

void delayus(int a)
{
  while(a--);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RS=0;RW=0;EN=1;
  delay(10);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0=dat;
  RS=1;RW=0;EN=1;
  delay(10);
  EN=0;
}

void init_LM1602()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

uchar read_onebyte()
{
  uchar i,temp=0;
  for(i=0;i<8;i++)
  {
    DQ=0;
         temp>>=1;
         DQ=1;
         if(DQ) temp|=0x80;
         delayus(4);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us(10);
         DQ=1;
         dat>>=1;
  }
}

void init_DS18B20()
{
  uchar x=0;
  DQ=1;
  delayus(8);
  DQ=0;
  delayus(80);
  DQ=1;
  delay(4);
  x=DQ;
  delayus(20);
}

uchar read_Temparature()
{
  uchar tempL=0,tempH=0;
  init_DS18B20();
  write_onebyte(0xcc);
  write_onebyte(0x44);
  delayus(100);
  init_DS18B20();
  write_onebyte(0xcc);
  write_onebyte(0xbe);
  tempL=read_onebyte();
  tempH=read_onebyte();

/*  if(tempH&0xF0)     //显示负数
  {
    tempL=~tempL;
    tempH=~tempH;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16*(-1)-1;
         temperatureflag=1;
  }
  else              //显示正数
  {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0.0625;
         temperatureflag=0;
  }*/

  temperature=tempH;
  temperature=temperature<<8;
  temperature=temperature|tempL;
  if(temperature>0x0fff)
  {
    temperature=~temperature+2;
        temperatureflag=1;
  }
  else temperatureflag=0;

  temperature=temperature*0.0625*10;
  return temperature;
}

void display()
{
  wendu=read_Temparature();
  if(temperatureflag==1) fuhao=0x2d;
  else fuhao=0x2b;

  wei_bai=wendu/1000+0x30;
  wei_shi=wendu%1000/100+0x30;
  wei_ge=wendu%100/10+0x30;
  xiaoshu=wendu%10+0x30;

  write_com(0xc3);
  write_dat(fuhao);
  write_dat(wei_bai);
  write_dat(wei_shi);
  write_dat(wei_ge);
  write_dat(0x2e);
  write_dat(xiaoshu);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M1602();
  while(1)
  {
    write_com(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1[i]);
           delay(5);
    }
    display();
  }
}

楼主:
就是,超出-25~+25范围时,温度显示就不正常了

网友A:
uchar read_Temparature() 函数数据类型错误,应为uint read_Temparature() 。

网友B:
可以实物显示的未必都能过仿真,所以如果你永远仿真的话可以问自己的老师

网友C:
把温度变量 unsigned char 改成 unsigned 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物显示的未必都能过仿真,所以如果你永远仿真的话可以问自己的老师

哎,按道理是要去做实物的,奈何回不了学校就只能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read_Temparature() 函数数据类型错误,应为uint read_Temparature() 。

啊,真的,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