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倒车报警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6-01):
stc89c52单片机+lcd1602+srf04超声波传感器+DS18B20温度传感器+无源蜂鸣器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sbit DQ=P3^7;        //?????
sbit beep=P1^5;        //???
sbit key_up=P3^2;//????0?????
sbit key_down=P3^3;//????1?????
/*????????*/
/*?????????*/
unsigned char mes_temp[]="T:";//lcd???????
unsigned char mes_dis[]="S:";
unsigned char mes_alarmDis[]="aS:";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
float  time=0;//??
float  temp;//??
uint  S=0;//??
uint alarm_distance = 10;//????
bit    flag =0;//???????
bit    flag_temp =0;//??????  0???,1???
uchar disbuff[4]= { 0,0,0,0};//???????
uchar temps[] = { 0, 0, 0, 0};//????
uchar alarm_distances[] = { 0, 0};//??????
/*****????****/
void delay(uchar n){//10us
    while(n--);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1ms
    unsigned char i=100,j;
    for(; ms; ms--){
        while(--i){
            j=10;
            while(--j);
        }
    }
}
/****????*****/
    void Conut(void)
    {
    uint i=0;//????,????????????
    float v;//?????
    /*****????*****/
    time=TH0*256+TL0;//??,us
    TL0=0;//??????,???????
    TH0=0;
    if(flag_temp == 1)//????(??0)
        v=332+temp*0.6;//???????????? m/s
    else//?????
        v=332-temp*0.6;//???????????? m/s
    /*  ????m/s???cm/us
    v:m/s     ---->  ????0.5  0.5*v*100cm/1000 000us  ---->   v/20 000 cm/us
    S=time*v  ---->  ???????
    time/100  v/200  ???????????*/
    time=time/100;
    v=v/200;
    S=time*v;//????
    /*****??????*****/
    /*****????,??????*****/
    //?????????
    LcdWriteCom(0x80+0x42);//???????2???  ????????0x80+0x40
    if((S>=700)||flag==1) {//???????? ??????700cm ??????
        flag=0;//?????????
        while(i<1200){//????
                beep = ~beep;
                delay(100);
                i++;
            }//???????????
           i=0;//???????
           beep = 0;
        //LCD?????   -.--M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10]);//.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ASCII[11]);//-
        LcdWriteData( ASCII[12]);//M
    }
    else //?????? ? 68cm -->  0.68M
    {
        if(S<alarm_distance){
            while(i<1200){//????
                beep = ~beep;
                delay(100);
                i++;
            }//???????????
           i=0;//???????
           beep = 0;
        }
        beep = 0;//??????
        disbuff[0]=S/100;         //??
        disbuff[1]=S%100/10;      //??
        disbuff[2]=S%10 %10;      //??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0]]);//0
        LcdWriteData(ASCII[10]);            //.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1]]);//6
        LcdWriteData(ASCII[disbuff[2]]);//8
        LcdWriteData(ASCII[12]);            //M
    }
    LcdWriteCom(0x80+0x48);//??????
    for(i = 0 ; i < 3; i++)
        LcdWriteData(mes_alarmDis[i]);//aS:
    alarm_distances[0]=alarm_distance%100/10;      //??
    alarm_distances[1]=alarm_distance%10 %10;      //??
    for(i = 0 ; i < 2; i++){
        LcdWriteData(ASCII[alarm_distances[i]]);
        if(i == 1){
            LcdWriteData('c');
            LcdWriteData('m');
        }
    }
}
/****??????***/
void T0_OVERFLOW() interrupt 1 //T0?????????,??????
{
    flag=1;
}
void alarm_distance_up() interrupt 0  {//0?????0????
    alarm_distance +=5;
}
void alarm_distance_down() interrupt 2        {//2?????1????
    if(alarm_distance > 5)
        alarm_distance -=5;
}
/****???????****/
void  StartModule(){
    uchar i;//????
    Trig=1;//??????
    for(i=10; i>0; i--)
        _nop_(); //??10????,??
    Trig=0;
}
/***??????*/
void temp_deal(int t){
    uchar i;//????
    float tp;//??????????
    uint  ttp;
        if(t< 0){//?????
        flag_temp = 0;
        LcdWriteCom(0x82);//2???????
        LcdWriteData('-');
        //?????????????,????
        //?????
        t=t-1;
        t=~t;
        tp=t;
        //? 27.123 ---> 2712.3+0.5 --->2712
        ttp=tp*0.0625*100+0.5;
        temp = ttp/100;
    }
    else{
        flag_temp = 1;
        if(t > 0){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
        }
        tp=t;//?????????
        ttp=tp*0.0625*100+0.5;
        temp = ttp/100;
    }
    //2712/1000 -> 2
    temps[0] = ttp / 1000;
    //2712%1000 -->712  712/100-->7
    temps[1] = ttp % 1000 / 100;
    //2712%100 --> 12  12/10 -->1
    temps[2] = ttp % 100 / 10;
    temps[3] = ttp % 10;//2712%10 --> 2
    LcdWriteCom(0x83);
    for(i =0; i < 4;i++){
        if(i==2)
            LcdWriteData(ASCII[10]);
        LcdWriteData(ASCII[temps[i]]);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C');
}
/*???*/
void main(void){
    uchar i;      //for?????
    TMOD=0x01;    //??????
    TH0=0;  TL0=0;//???0??
    IT0=1;  IT1=1;//????0,1?????
    ET0=1;        //??T0??
    EX0=1;  EX1=1;//??????0,1
    EA=1;         //????
    LcdInit();    //???1602
    LcdWriteCom(0x80);//???????
    for(i=0; i<2; i++)
       LcdWriteData(mes_temp[i]);//T: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 i<2; i++)
        LcdWriteData(mes_dis[i]);//S:
    while(1){
        //?????????
        temp_deal(Ds18b20ReadTemp());
        StartModule();//???????
        while(!Echo);                //echo=1???
        TR0=1;                         //????
        while(Echo);        //echo=0???
        TR0=0;                                    //????
        Conut();                          //???????
        delayms(80);       //??80ms
    }
}

网友A(2020-10-13):
请问是51单片机还是stm32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51单片机还是stm32单片机

51的

网友C:
怎么显示成功的结果

网友D(2021-12-26):
我想要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