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1路5V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我搜到的不确定对不对,而且不知道哪个K是啥

楼主:
帮帮忙!

网友A(2020-06-02):
图没问题,K是继电器。

网友A:
图是高电平触发的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没任何问题可放心使用。
你找1路5V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却连图中的 K 是继电器都假装不知道

网友B:
你找的继电器电路,不知道K是什么?
K是继电器吸合线圈!

网友C:
这个电路接的可以,没有大问题。K是继电器的控制端,电磁铁~

网友D:
k就是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是高电平触发的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没任何问题可放心使用。
你找1路5V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却连图中的  ...

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F:
搞个电子开关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