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扬声器和蜂鸣器发声原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01):
如题,proteus里扬声器和蜂鸣器发声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源蜂鸣器和扬声器发声原理都一样需要频率驱动,有源的都是原件本身就已经带有固定频率驱动了的,就不需要外加频率驱动了。

网友B:
扬声器和蜂鸣器仅发声原理上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使用时要求不高也可应急代用
至于proteus里的区别应该找程序的设计者

网友C:
proteus里扬声器和蜂鸣器发声原理是有区别的,proteus里面只是虚拟的,只是给予控制就行。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是外部电路,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